[其他] 拆几个包果

楼主(2019-02-27):
春节过完了,有点无聊,买了一点元件回来玩玩,纯粹无目的乱买,发上来看看

第一个  替代12v囱素灯的LED灯三支,其中二支正白光,一支暖光

第二个   8.4v30a锂电保护板一块,8.4v2a锂电保护板五块

第三个
82mm cob面光源 LED倒装灯珠 圆形12V汽车车灯 集成光源板二片

第四个   电位器12个

第五个  1.08元包邮筒灯及小球泡各一个,这个亏了是阻容降压的

第六个
B0505S-1W DC-DC模块电源 隔离稳压电源5V转5V

第七个
天目706硅橡胶 半透明硅胶/706密封胶灌封胶 天目硅酮导热胶 白色/灰色导热硅胶
天目705硅橡胶 透明 705硅胶/705密封胶灌封胶
HY-150 鹰嘴钳多功能剥线钳 排线钳 鸭嘴钳
DC0-100V 10A 50A LED直流双显示数字电流电压表

第八个
BROPPE浦派十字电批头800电动螺丝刀起子头S2材质磁性3C批头4mm柄一套9支

第九个
0.28寸 小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数显 可调 三线DC0-100V 电瓶电压表  红,绿,黄,兰各一个

试了一下

东西买回来了,其实只有极少部分是要用的,其它就作备件吃灰了,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自动式剥线器,我以前在欧尚超市里见过,只是价格比手动的贵些。后来找个钝的剪指甲工具,轴棍已经脱落找不到了,改成螺丝螺母也可以当手动式剥线器,顺便可以调节螺丝,改变直径。

网友B:
COB最多当做吸顶灯来用,这个作为汽车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B最多当做吸顶灯来用,这个作为汽车灯能用?

不能用,我纯粹是好玩买了二块,测试后功率很小大概3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式剥线器,我以前在欧尚超市里见过,只是价格比手动的贵些。后来找个钝的剪指甲工具,轴棍已经脱落找不 ...

实际上有二把剝线钳,因在30年前用过这种怀旧买的

网友(2020-07-15):
最后那个直流稳压电源最好了,其他一般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