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可充电式LED触摸台灯

楼主(2019-02-27):
拆修可充电式LED触摸台灯
由于过力过猛,这只台灯在充电的时候把接口的插座折断了,只好拆开来修,看能不能再焊上去。
这台灯外观小巧,乳白色,有三档亮度可调节,开关是触摸式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

底座充电接口折断到里面去了。

底座造型也不错,四只脚,参数写在下面。

功率于小5W。

起出四只脚上的螺丝,拆开,里面一电路板和一块锂电,都好小。

Micror接口座掉了,电路板上的覆铜也已揭起,没法焊上。要是有哥俩好说不定能粘上,热熔胶的强度肯定不行。

来看一下小板吧。

八脚芯片无丝印,大概是触摸芯片,那个LTH7经查是锂电充电芯片。

找了块山寨充电管理板,要的带Micro插座那一端,连板子一起剪下大小合适的一截装上面,用导线连接好后再用热熔胶固定住。

顺便把电池也换大了。

再来看灯头部分,灯头上没有螺丝,透光板直接扣下来,里面并联的18个灯珠。

至此用笨办法修复完成,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谢谢观赏,完。

网友:
大电池换的好。幸亏里面容量够

网友:
电池也太小了吧!

网友:
电池还还有点小,有空间,挨大点的或再并一块。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上只有10M,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网友:
单面板的附着力差,这样修也是个办法

网友:
原配电池太小了

网友:
修好了可以送~

网友:
锂电池小了点,可以换个大的

网友:
这种换USB母座是个技术活,我曾经吐血过

网友:
能装好大个电池呢。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折腾的不错。。。电池太太小了。。。。

网友:
咋不整个18650进去?没分了

网友:
这种触摸台灯自放电有些大,不常用的话建议加个开关。

网友:
認真發帖,换个大电池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