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游标卡尺

楼主(2019-02-27):
媳妇想买个游标卡尺测量各种破珠子的直径
我有时候也用来测量点直径啥的,偶尔用用。
感觉是不是数显的容易坏啊
也不是什么精细加工,求推荐性价比高一点的品牌,我个人倾向于机械的,耐用便宜。

网友:
这个东西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家里用,随便买,哪怕是碳纤维的也够了,结实点就来个不锈钢的。

网友:
文盲者,请用数显。
研究生,请用机械。

网友:
不建议机械,即使你会读,也读着麻烦,还得歪头晃脑的
数显的买北量、广陆这些老牌子,别买那些什么工具都卖的大牌的贴牌的

网友:
数显的也不是容易坏的。小心保管,不摔不碰,还是很长寿的。。。。。

网友:
看你测量精度,要是精度要求不高,都是毫米单位的,买个机械的就行,还便宜

网友:
一般用选0.02或者0.01mm精度的

媳妇用,还是买数显的吧,不贵,也就一百几十的样子

网友:
我用这个

网友:
数显方便,但是如果用得少,就机械的就可以了,并不会很难读,一学就会的东西。

网友:
我用机械的,桂量。

楼主:
买了个上工的机械卡尺,八十多

网友:
以前工厂里,机械,好似用哈量

网友:
推荐两种,要便宜买碳纤维数显,15包邮,好一点的买不锈钢数显,买用2032锂电池的,60多那种即可,因为现在我国也是制造业大国了,即使便宜的小品牌也有不错的质量。两种我都有,见图:

网友:
买个15块钱包邮的数显碳纤维的就行。
车个珠子又不是啥要求特别精细的玩意,用不着不锈钢的。而且数显的好用。
数显读数看一眼就行了,机械的读精确数字,至少要5秒

网友:
我在用日本三丰Mitutoyo 挺好用

网友:
便宜的就行,只要不散架,又不是多精确

网友:
我觉得要看使用环境,选游标卡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卡具的尖尖的硬度如何,很多机械加工的直接用尖尖划线,
这种使用环境和使用量 买数显很浪费的啊 !

网友:
很简单,别纠结
媳妇用数显的,二十包邮
你用机械的,一人一把,不用抢,也不用慌

网友:
美国STANDARD GAGE小卡尺,做工不错,好用好玩,你值得拥有。

网友:
哈量,上量 都可以,就是贵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