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很老很老的鸿运扇定时器

楼主(2019-02-27):
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鸿运扇坏了,拆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齿轮与轴脱离松动,轴转齿轮不同步转,见图中剪头位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能使齿轮与轴固定,因为没有好的办法,所以没敢贸然深拆,看做工相当不错,全铜的。

网友:
现在风扇还在用这种定时器呢,只是齿轮用尼龙替代了

网友A:
要有修钟表的基础,把二轮拆下,重新冲紧轮片与轮轴,或者放绿油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修钟表的基础,把二轮拆下,重新冲紧轮片与轮轴,或者放绿油贴一下

谢谢回复,齿轮太多真怕装不上,请问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A:
直接绿油贴,先发条要放完劲,摆好二轮轮片后放绿油(时要注意轮片与轮轴的同心度),但绿油的价钱都可买个同款的二手货了

网友B:
用镊子推着复位,然后清洗油脂,用尖头锡焊几点

网友:
你把贴发到钟表版块,那里有大把多大表哥,他们可能会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绿油贴,先发条要放完劲,摆好二轮轮片后放绿油(时要注意轮片与轮轴的同心度),但绿油的价钱都可买个 ...

谢谢了,有时间弄弄,就是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推着复位,然后清洗油脂,用尖头锡焊几点

谢谢指教,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齿轮太多真怕装不上,请问有什么窍门吗?

我也是,齿轮装上后,但发现漩涡弹簧没有预紧,在预紧弹簧的时候,经常弄不住突然扫齿,后来有一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齿轮装上后,但发现漩涡弹簧没有预紧,在预紧弹簧的时候,经常弄不住突然扫齿,后来有一次成功过 ...

好吧,果断放弃!

网友D:
由于楼主没有齿轮的大图,只看现在的照片,估计是这只齿轮的大齿与轴的配合松动了。解决办法:
将齿轮卸下,拿出大齿,找一个嘴与轴的直径稍大的冲子,在大齿的圆孔两头稍微各用力敲一下,然后试试配合是否紧,如果不够紧再冲一下,然后用这个冲子将齿轮回位,再用锤头冲一次即可确保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楼主没有齿轮的大图,只看现在的照片,估计是这只齿轮的大齿与轴的配合松动了。解决办法:
将齿轮卸下 ...

讲解很专业,就是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轴松动脱离,不拆了,不够费劲儿的。

网友:
只是个定时器,直接短路吧?不用也罢。

网友(2022-07-04):
别拆了留着吧,买一个塑料的用着。

网友:
这两个触点(弹片)用来做白光手柄不错

网友:
我有个或者更古老的定时器,杭州钟厂的,现在厂子都没有了吧

网友:
以前的东西可真耐用啊

网友(2023-07-25):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齿轮太多真怕装不上,请问有什么窍门吗?

不拆,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