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得力电动旋笔刀 改成USB供电

楼主(2019-02-27):
双十一给儿子买得装电池简直用不起,老费电了。今天给他改成USB供电。电机没劲!5V500MAH供电居然带不动!插入小米充电器5V12V充电器很强筋!

门口有轻触开关

当铅笔插入是开关接通

背后开孔接线

网友:
亲戚也送了一套 感觉这玩意不实用  手动的也是秒级搞定

网友A:
记得小时候都是拿刀子自己削的...

楼主:
换完线插小米充电器上秒杀手动得!我儿子学校不让带旋臂刀进校,俩孩子每天晚上要带旋十几支铅笔!手动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时候都是拿刀子自己削的...

现在学校旋臂刀都不让带!我上学那会都是一毛钱的小刀!有得还穿个绳子挂脖里

网友:
手动完全可以了

网友:
这种结构感觉一般,手动的那种像铣刀一样的那种

网友:
估计不会比手摇的快多少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一个刀片,不如手动的螺旋刀头耐用些。我那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用的都是壁纸刀削铅笔。

网友C:
小时候用过镰刀,剪子,菜刀,削过铅笔。哦,还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一个刀片,不如手动的螺旋刀头耐用些。我那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用的都是壁纸刀削铅笔。 ...

对只有一个刀片旋转!送了两个刀片!改造后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用过镰刀,剪子,菜刀,削过铅笔。哦,还啃过

同样操作过!我记得还有把铅笔磨尖的磨具!一毛钱一个一组人借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用过镰刀,剪子,菜刀,削过铅笔。哦,还啃过

强!俺只会削。。。。。。。。。

网友:
我长大后,见过一种铅笔不用削,扒皮即可。
貌似10几20年前看到的。

网友(2020-03-02):
儿童用品,为安全计,远离强电。所以得力的电池设计,是合理的。嫌电池消耗过大,使用可充电电池替代即可。

网友:
很奇怪的是现在我孩子学校竟然不让用自动铅笔,孩子上学要带了近10支铅笔,回家做作业就让他用自动铅笔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很耗电,可以在电机串个0.1欧电阻试试

网友D:
是小刀削,丢刀没法用牙啃,干过,如今条件好了,方便多了。

网友:
原来小时候削铅笔都是拿小刀削,后来是削笔刀,再后来是手摇削笔刀,现在这都电动了,时代进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小刀削,丢刀没法用牙啃,干过,如今条件好了,方便多了。

现在条件好了,一个学生手机电脑打印机。养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