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快要被历史的长河遗忘的存储卡~索尼Memory Stick PRO DUO

楼主(2019-02-27):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Memory Stick PRO DUO记忆棒,
俗称MSPD卡、短棒、记忆棒,这些卡还是我之后收来的。

最近几天收了一台相机
需要用到一张2G的,刚好还发现其中有一张给PSP装游戏的4G高仿卡壳子烂了,
而买相机送的一张1G的假卡壳子还是好的
所以就决定折腾一下

这个是假卡,稍微好点的那种。买相机送的那种,壳子已经被我拨开了,

上面居然是威刚的F

这个则是高仿的,后面其实是一张SanDisk的黑胶盘
前面焊了一个转接板。板子很薄上面还有两坨牛屎

把4G的卡塞到1G的卡外壳里面
(金士顿的那张里面是32G三星TF卡,转成记忆棒的给PSP插玩游戏用的)

拿个PSP试一下

其实把转接板去掉塞壳子里直接这样也能用估计是黑胶体里面有什么问题,MagicGate那栏会显示不明
懂行的话,一看就知道这卡问题了,谈不上高仿
但有转接板的话MagicGate是会显示支持(187M下面那栏)
会骗过不少老司机的火眼

(MagicGate是由验证和加密技术组成的版权保护技术。验证技术可确保受保护的内容仅在相关设备和媒介之间传送,
且确保受保护的内容通过加密格式录制和传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复制或播放。)

用环氧树脂胶粘好,这种卡不能用502粘,否者壳子会被腐蚀掉

现在修那张1G的假卡了,开始想拆这张64M的换个壳子
但是这张容量很小的卡 是这个古董手机的,手机最大又只能只支持128M
(注意,不是GB是MB)64M的又不好买 所以就算了

只能补原来的壳子了,坏的很严重,而且内芯和高仿卡壳子的厚度还不同
只能露一部分出来,再贴个东西挡一下

准备转成长棒给另一台老相机用算了

最后美化了一下,塞到底就看不出来了

没问题了,正常使用。话说,现在内置锂离子充电电池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都好久都没用过这种5号充电电池了,找了一些吃灰的去试机发现都没什么电

最后是那张修好的4G的卡速度测试

为什么说这种存储卡快要被历史的长河遗忘了呢,
一是贵,我那台PSP是用32G TF卡,用10块钱的卡套转成记忆棒,没有直接买一张32G的记忆棒
因为买一张TF卡,在我买PSP的时候也就百来块,现在更是只有几十块,
而一张同容量的正品记忆棒,要300+,假卡也要200上下

二是兼容性差,除了索尼家的东西,那个时候其他的东西大部分用的是SD卡。小容量的记忆棒淘汰了,想用在别的东西上都很难,SD卡就可以
特别是记忆棒的读卡器,太新的读卡器可能连这个卡槽都没有了,老一点的不一定所有容量都支持(记忆棒按容量、速度分类居然有13种)

三是速度不算快。最高级别的记忆棒是Memory Stick PRO Duo High Speed,也就是传说的“红金卡”,最高读20MB/秒 写15MB/秒,而同时期的SD卡已经有C10的标准了,
速度差不多,但价格更便宜

网友:
  被历史的长河遗忘的电器,索尼占的比例最多。

网友A:
现在其他制式卡都快被TF卡干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其他制式卡都快被TF卡干掉了

真正的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我有个正品8G的记忆棒,吃灰中

网友:
sony太封闭,被淘汰

网友:
以前用过同款楼主的T系列相机的路过

网友:
以前玩PSP的时候,买过一个红卡的组棒,写入速度也就是8M左右。还是TF卡是大潮流了

网友:
曾经在北京的天地市场里见到过不少,好多为了安装PSP游戏机的游戏。

网友:
看到了我的第一个手机是不是S700C 600C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劣币驱逐良币。

也不能这么说,TF卡便宜、体积小,一般用途也能应付。民用市场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超过技术,反正多数就是放手机里听个歌啥的,

网友C:
熟悉呀
我的717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PSP,当年和NDS,瓜分掌机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熟悉呀
我的717用的就是这个

我的也是717,不过充电口坏了,现在成了废物,在吃灰

网友:
手里还有717用的长条状的。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还有个8G的在PSP里面呆着

网友(2019-03-29):
垄断性质的产品做着类似于圈地的规划,有时候做到了唯我独大,更多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圈死了。

网友:
我这种 还有 七八张。有几个坏了。但是我索尼的卡片和手机还有好几个。能用呢

网友:
当年还为我的SONY TX9C专门买了一张正品16G短棒呢
因为发现SONY相机,使用短棒的写入速度,要比C10的闪迪SD卡速度快不少,从写入指示灯上就能看的出来
现在这张卡还在TX9C里面插着呢,当年的高端卡片机,现在还好好的躺在抽屉里呢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这种记忆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