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小米手机

楼主(2019-02-27):
上次榴莲包里的手机
故障:不开机
拆开看看
论坛里大量的手机拆解,因为这个故障很奇特,我就没破坏了,照片不多,见谅哈

手机被拆过

拿下螺丝打开

小板

主板

拆下小板

拿下主板

上电,启动电流100ma,松开开机信号,电流消失

这个故障时小米的一个奇葩故障,具体是红米的哈
那就是电池报废啦。。。这个手机开机必须有电池4个触点全部接上才能开机,用电源就是这样,电流100ma不开机,必须用电池

电池没电压,拆开发现电芯已经0电压了,这样过放估计保护板也报废了
拆解电池

电池一不小心拆断了极耳。。。还是正极。。。好吧,垃圾桶伺候。。。
等有电池再恢复吧哈

网友:
保护板应该没挂吧,换个电芯试试

网友:
那两个温度传感器触点应该好处理,不一定要原电池

网友:
手机维修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天啊,这电池就这么夭折了。。。。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可以留用的吧

网友:
看不清楚,是高压电芯么?

网友:
修好也没啥用了

网友:
坐等后续故事哈哈,安慰一下

网友(2020-07-19):
修好也玩不长了

网友:
插着电源,等亮米字的时候插上电池,就认到电池信息了,然后就可以开机了,小米一代就是这样

网友:
拆下保护板的ntc电阻,接在手机主板接电池的ntc和gnd触点之间,再接入电源,也许能开机。

网友:
看的这手机的后背,想起了我的H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