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人会设置我要求的这种共享 子文件夹可读/文件可写

楼主(2019-02-27):
win7系统,通过网上邻居共享文件夹a,文件夹a里面有n个子文件夹,,要求:1,客户端可读,可写子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但不允许删除或修改文件夹名字,
2,不使用第三方软件,实在不行可考虑国外第三方软件,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NTFS的权限设置,给文件夹中的内容设置读写删,给文件夹本身设置只读

网友B:
共享那么难用,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那么难用,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

局域网多台电脑共享文件,我就不信你还能说出其他更方便的方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NTFS的权限设置,给文件夹中的内容设置读写删,给文件夹本身设置只读 ...

文件夹只读,,里面文件可写,那应该不能新建文件了吧,明天我试试看

网友C:
我习惯了从一个盘往另一个盘倒东西,都是剪切,粘贴,所以,谁共享给我谁倒霉当年在老段府,把工程部不知道谁机器里的猫和老鼠全转移到我的机器里,导致机器的硬盘撑死了。连个会议纪要都打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习惯了从一个盘往另一个盘倒东西,都是剪切,粘贴,所以,谁共享给我谁倒霉当年在老段府,把工程 ...

剪切了多少小姐姐进了你的硬盘

网友:
这个文件夹的主机上设置文件夹属性为administrator及管理员可以写入,eaeryone只能读,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用NTFS的权限设置啊,这个不难的吧

网友:
以前公司就是用win2008服务器当nas的,整个公司几百台电脑的用户名全部在服务器上建立不同的权限,有的可以读,有的可以写,有的只能看到文件夹,点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域网多台电脑共享文件,我就不信你还能说出其他更方便的方式出来,, ...

搭建一台ftp服务器

网友:
共享以后,在安全选项卡中单独设置不让改名的那个文件夹的权限,取消继承,去掉修改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