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第一次拆洗保养精工机械手表(SEIKO 7S26A机芯)

楼主(2019-02-27):
这表是坛友的,承蒙信任本人的技术,让我给做个保养,由于本人之前未拆过,所以还遇到了点波折,所幸还是顺利完成任务了,只是,时间长了点,让坛友久等了。

精工五号盾,正面,品相还是很不错的,相比我那些破表来说,只是周历不知何时变得不能正常显示了:

后盖,采用背透设计,机芯一目了然,使用的是7S26A机芯:

这里就是我遇到的挫折,这里用了一张另外一块表的照片,结构差不多的,这是一枚7S26B的机芯,针,盘面,周历去除后,日历夹板上的3枚一字螺丝拆除后,日历夹板还是不能取下,仔细一看,发现是圈里有一枚极小的十字螺丝,十字螺丝在我拆过的国表里从来没遇到过,就算是日系的双狮46941和西铁城的8200里也未见过,可能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如此小的螺丝,实在没办法,把最小的0.8的一字螺丝刀给磨了,最后才凑合着拧下了:

下面就简单了,三下五除二,全部拆光了:

还有几枚尼龙齿轮:

放进我简陋的洗油盅里洗澡:

一盅洗不下,轮流洗:

洗完后的120号溶剂,还好,不是太脏:

下面看看清洗后的零件,主夹板,把杆离合轮离合杆拉档拉档压片之类的我就不拆了:

主夹板另外一面:

中心轮:

中心轮,另外一面:

自动棘轮:

日历过轮,日历快拨轮和周历快拨轮:

大钢轮:

止逆,也有叫千斤:

时轮:

时轮正面:

分轮:

分轮侧面:

擒纵叉:

中夹板:

中夹板:

跨轮:

跨轮正面:

秒轮:

秒轮:

擒纵轮,也叫马轮:

擒纵轮:

叉夹板,还有seiko的标记:

叉夹板,反面:

全摆+摆夹摆:

日历拨轮:

日历拨轮:

过轮:

过轮,另一面:

日历夹板:

日历夹板:

避震器分解及清洗:

清洗完毕:

安装中心轮和中夹板:

装过轮,秒轮,擒纵轮,条盒,止逆:

装上夹板,夹板螺丝,大钢轮,大钢轮螺丝:

装擒纵叉:

装叉夹板,上叉夹板螺丝:

安装摆夹摆总成:

继续组装日历面:

装三针,要平行:

走时,日历,周历,慢爬快拨都正常了,周历也显示正常了,故障原因是周历快拨轮过紧导致周历翻历后不能到正确位置,清理了下周历快拨轮轴孔就好了:

密封圈做防水:

组装完毕:

谢谢观赏!

网友:
好文章,原创内容,点赞少不了

网友A:
看到拆这么散,心里不由得一紧,佩服呀!

网友B:
这个太练眼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拆这么散,心里不由得一紧,佩服呀!

你看着有啥紧张的?我拆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练眼神了。。。

眼神不行了,老咯。

网友C:
这活儿不但考眼神,也考指头功夫,得是铁指头:指头一打颤那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儿不但考眼神,也考指头功夫,得是铁指头:指头一打颤那麻烦就大了。。。 ...

还好,我弄的都是便宜货,百八十元的就能搞定,不是高档表,动辄几万的,那压力太大,修不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收学徒吗?我想报个名手艺真不错,能用120溶液泡摆轮同叉,圆盘钉同叉瓦不会松动脱落,真是利害,我想学习楼主怎么阻止120溶化松胶

网友E:
请问清洗是用什么工具呢? 小型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F:
看拆机过程情绪高涨,只是岁数大了,搞起来要费劲了,等我的表坏了一定也会大卸八块,到时给朋友们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着有啥紧张的?我拆都不怕......

兄弟你好!我有一块手表可以帮忙保养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收学徒吗?我想报个名手艺真不错,能用120溶液泡摆轮同叉,圆盘钉同叉瓦不会松动脱落, ...

兄弟又来开我的玩笑了。你的手艺和知识远在我之上,我可收不了你做徒弟。会修表的都知道120号汽油是不会溶解虫胶,酒精才会溶解虫胶.......您就不要拿我来开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清洗是用什么工具呢? 小型超声波清洗机?

小毛刷,买的画笔,用来刷洗零件正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拆机过程情绪高涨,只是岁数大了,搞起来要费劲了,等我的表坏了一定也会大卸八块,到时给朋友们分享。 ...

岁数大了不是问题,好多老师傅也是年纪大的,经验也更丰富。

网友:
谔谔,没有矫正?

网友G:
会折腾表的都是高手,怎么没看到那个测精度的,我看好多帖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折腾表的都是高手,怎么没看到那个测精度的,我看好多帖里都有

您是说校表仪是吧?

网友:
比瑞士机芯简单粗糙得多

网友:
只会给石英表换个电池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