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热水袋坏了

楼主(2019-02-27):
电热水袋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
把水全部放掉,开拆,插座里面全部打了胶的,很硬,只能暴力破坏性的拆了

网友:
啥问题,电热丝烧断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第一次的水换掉,从新装入干净的自来水,,然后加热,,,水死活不热了,,,,因为我也这样干过一次,换掉的水颜色是棕色(像铁锈水),,,,,,后来我在水里加入了5克的食盐(不能加多,加多了功率会很大,要不然会烧插座线,会跳闸),就好了会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第一次的水换掉,从新装入干净的自来水,,然后加热,,,水死活不热了,,,, ...

你那是老版本的,属于直接让水当发热电阻,这样的产品放食盐水会爆炸的,搂主这种是电热管加热的,这种就是热水袋+电热棒,危险系数低很多,只要不是水装的太多不胀破袋体就没事

网友:
搂主这个电热水袋很良心了,电热管加热的,这种算是危险系数最低了,不会boom的

网友:
这算是很有良心的热水袋了,是电热的,不是电加热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电热管的,不错。有些是直接利用水加热的。

网友:
这个还不错,用加热棒的,不像以前烧水的,安全好多。

网友:
这个还是电热管的,比水导电的良心多了

网友:
目前发现的这种电热水袋有通过水直接加热的(里面就两个电极,直接接220V电路,质量最差),还有电热管的和电热丝的。

网友:
电热管的,好评,现在便宜的还是电极式的

网友:
整的还挺复杂,出于安全考虑吧

网友:
电热管开路了,温控还可以用

网友:
温控开关可以保留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电热管式的,良心产品

网友:
看到了重型美工刀哈哈

网友:
这里面不是加的水吧

网友:
冬天过了,修好,收藏好,明年再战!
这个做工用料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