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去年帮网友代修的彩电的射频遥控器+谈判专家再来

楼主(2019-02-27):
   谈判专家再来
    老爷子住院多日,还就是今天没事了,一早去了,见他睡觉呢,也不输液了,当时才9点

    老太太一看,这倒好,人都在,有啥用,干脆,回家吧,愿意开门就开一会门去吧

    我也琢磨了,这些天,从网上买了2米尼龙粘扣带准备替换我那棉袄的拉锁

    住院前两天,表哥打电话问我去哪了,他给我拿来个拆坏的插卡MP3音箱,带皮套的,结果因为我不在,给隔壁收着了。

    还有老爷子住院当晚,我自己家的电磁炉都坏了,拿来一个,拿回去一个,这个也得修啊。

    今天来门市,嘿,还真有活,先拿了隔壁存货回来研究

    门一开,进来个老太太,六十来岁上身紫红的翻毛的衣服,毛线帽,黑色裤子黑鞋子,和一个老头,骑着三轮来修电视,老太太进来问修电视不,我说修

   于是,让我跟着出去,开三轮的是老头,让我给搬过来,

(你倒是放近点啊,车子在最远的南边花树池子旁边停车位那里,唉,也好,不挡着我门口

   电视是个18-20的老式金星彩电,看前边的面板,布局很像是熊猫,蝙蝠一类的使用M50436-560的,因为有带锁的预置键

   左边一堆两溜按键,右边一排5个键,音量加减,节目加减,包括电源符号的开关键

   可后边的AV口,又是类似三洋83P惯用的一对RCA一对BNC,还插着个BNC--RCA转换头呢

  (常见于西湖,三洋,昆仑,天鹅等老机型,可惜是个空头。实际上,是换了一块板子,所以,后边的窟窿多了

   里边用架子拧螺丝固定的板子,反正不开机,亮绿灯

   拆开看,电源部分整流出来的几路电压都虚焊,补焊好几个大电阻,几个小管子,甚至还有地线的跨接线,行变的180V脚严重虚个黑碳化圈,尽量都补焊

   老头跟我闲扯,说这机器看着挺好,舍不得换,这么些年没毛病,(没病换板子啊?)

   他说,这毛病,是不是电容的事啊?

   我说可能吧,看看情况(后来真发现26.5V的哪路电容鼓了一点,先不换,点着了再说,点不着就等于白扔了),

   修了一会,老太太进来了,说还没修好呢

   我说,这机器如果是原装板子,修起来容易,换了板子的,就麻烦点,改的烂七八糟的,翻动都不容易,我得慢慢试啊?

   他们俩说了,太费劲就不修了,毛病大就不修了,不如买新的了

   (那你们来干嘛了?直接买新的不得了?当然,尽管如此,这两位倒是不招人讨厌,没那么多废话,不指手画脚的)

    补焊差不多,试试,插上电开机,刺啦一声,着了,没事了,插上摄像头信号,清楚

    敲打半天没明显虚焊的表现,老头还说呢,也就修这么一回了,再坏了,也不修了,直接买个电视去了。

    正这时,又进来一位,细高挑,戴着个偏点绿的深色前沿帽,戴着个黑墨镜,长脸,嗦腮帮

    脸上皱巴巴的,穿青色的羽绒服,棕灰色的裤子,皮鞋,冲我一乐

    我一看,又是这沟槽的来了,谁啊,谈判专家。

    拎着俩口袋来的。还是走着来的,进来就招呼累,说有点受罪,找座,人家那老头给他让座,他客气一下就坐下了。

    固定上,扣盖,还得给老头搬出去,在外边,收了20¥。打发走。

    回来这老专家就说了:“还认识我把?”

    我说:“你就算变成骨灰,我都认识你(何止我认识你,全国数码网友和更多非注册的观众早晚都认识你了)你那让人修成宽银幕的电视还那样看着呢?”

    他诡谲的一笑,跟我探讨起来

    我说,那不叫修,那只能算是根据你需要,糊弄事,瞎JB凑合

    电视不是伸缩床,不是你想怎么拽就能拽得了的,凑合的不要。受罪滴哒哒滴

    本来很可能电源滤波不好,电压低,出现的缺边,你非去给高压补电容降低高压,又没那么合适的电容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我修,绝对跟他不一样。

    他说,那人上门给修的,也没花多少钱,【嘟囔道:好像才花了二十来块钱】

    (这就是你抠门导致的,你给限定了价格了,所以,你活该,他凑合。

    各位看官,你说,这门还值得上吗?够TM工夫钱吗?就算全部上门费20,不还是碎催吗?

    爬4楼,修电视,连工带料20?那我在店里挣这20,还省点力气呢,有别的活我还揽别的活呢。)

    我没说别的,又随便说了点别的,开始正题了

    老专家说了,他跟某收破烂的挺熟,要了几个电扇的漆包线来,

   (你听听,你听听,还电扇的漆包线来?这是干过家电维修的人说过的话吗?你们管电扇上转的那玩意叫啥?)

    你能给测一下通不通,他说这里边有个能转的,好的,你给测一下,我就是没表,有表我自己就测了

    (还JB嘴硬呢,我借给你表,测去吧?)

   我说,“你干过家电维修,不会没有表吧?”

    他说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早没了(你倒抖搂的干净)”

    先拿出一个全套的带摇头箱,琴键开关,定时器一大套的电机壳子都是尿碱的电机

    这个带电容,我心说,就4根线,懂行的直接自己插电一测就行了,还用表测呢?

    于是,我将220找线夹子接黑线和开关上的红线,不转,白不转,蓝不转,跟他说,这个废了

    他说你不测一下啊,我说,测了也是得上220试试啊,直接试不就省事吗?这个还用测啊?

    他收起来,又拿出一个让我测,我一看,这个没电容,随便测黑线和黄线,不通,这个也报废

    他又从另一个橘黄色兜子里打开,里边有一个电三轮还是摩托的破前大灯,灯泡位置烂了,也不知道弄这个干嘛

    这种穷B,真是瞎凑合,就冲你这么凑合劲,你也发不了财啊?整个又一个老王啊。

    这个袋子里还是俩电机,都不带电容的,我随便测一下,不通,直接给他,他说那人说了,有个好的呢

    我说,实在测不出好的来。他有点失望,说,唉,又白麻烦你半天

    我说没事,反正你每次来对我来说,都是麻烦

   他说,我再坐下跟你聊会(我稀罕你啊?)

    我一听这个,赶紧去屋里把为修电视腾地方,我表哥给的那破插卡收音机音箱拿出来,继续捣鼓,这样可以爱答不理的了

    他坐下,突然欠身起来,问几点了,我一看10点40多不到50,我说,11点了

    他一听,说,那我得走了(趁早滚蛋吧?原来你是空嘴薄舌,达到目的作你去,啊......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底在那里)

    感觉是个题材,赶紧去屋里开写,没打出5行字,又来一位,是个三十来岁的细瘦的女人

    穿一件黑色棉袄,牛仔裤,进来拎着个棕色半透明的塑料购物袋,深情的瞅了我半天:),

    问我修电吹风不,我心里有点凉,还以为修啥呢,唉,这玩意,没啥干头,不过,好歹也是活啊,修修看吧

    她说,用着用着不转了,自己拆开一看,一个头掉下来了,估计是这的事,我说看看吧

    拆开一看,果然,那开关的二极管一端的金属片上,硬生生的焊锡和线头掉下来,(剥离)

    没啥新鲜的,一边有一搭无一搭的聊着天,倒是相谈甚欢

    烧烙铁,补焊上,试机,正常,心说算了吧,也甭要钱了,十块钱可能都嫌多,不要还落个人情,何况是人家自己找到的毛病,就算帮个忙吧

   她说,以前真不知道这里,今天这事无意中找到的。

    扣盖上螺丝,试机正常,给她装袋里,她问多少钱啊?

    我一摆手,算了吧,毛病是你找到的,我就算帮个忙好了

    她笑笑,道:“真不好意思,让您白忙活半天”

    我说,咱这地方有点背,能找到就算缘分,何况歇了这么多天,今天就开门这么俩钟头,就能找来,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来给捧场的

    她说是啊?我还真赶上了,以前真不知道这。

   我说,再有别的活想修拿来,能干的了的绝不往外推,或者能给介绍点人来,也算对得起我了。

    她说,您这修电视吗?

   我说,也就是老电视,那是咱的老本行,疑难杂症专治。后来出的液晶的现在不好说

    她说前一阵家里的老电视坏了,找人修了两次没修好,扔了。那时候真不知道您这,回头再有活,我找您来。走了。

    接着,就是牛魔王了。我正写着呢,他来了,我只好出来跟他聊,陪坐,陪聊,陪表情。

   他好奇,问我这么多天怎么也不来啊。我说,陪床住院去了。今天这不刚有点空啊,过来看看。

    于是,就扯起这两天的住院的这些事。扯完一个疗程的,老牛走了。

    我回去继续写东西,头12点,他又回来了,这次倒是拿着东西来的,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大蛤蟆啊,一呀一得儿呦。

   (书中暗表,这货,拿来俩东西,左手背在背后,是个30W的泛光灯,右手在前,捏着个大肠,哦不,准确的说,是大个的香肠一般的东西,)

    一进来,先卖好儿:“来,给你一管胶。”

    我接过来一看,整个跟大香肠似得,日本片不多见,倒是欧美片尤其黑人片常见这么大个的,

    长度跟玻璃胶啥的差不多吧,是软管的,手跟胶本身只隔着一层肠衣一样的外皮

   上面花里胡哨的黄蓝道道都有,软软乎乎的,像摸着没变硬的那啥一样

   (随你怎么想,我无所谓,随你怎么说,我无所谓。嘿嘿嘿)

   头上跟以前那种红皮二踢脚一样,如同火腿肠一样用细绳子捆扎了个口。

   这是年前就许给我的一管胶,我也没说要,一时兴起说要给一管,反正是公家的,他白给,我何苦不要呢

   我也没表态,反正爱给就给,不给拉到,咱一向如此

   也知道,这抠门玩意,引用一个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狐狸的葡萄》最后的一句话“狐狸送的葡萄,可是吃不得的。”

   他上赶着给你,你不收吧,他挑理,说你看不起他,这个那个的

   收着吧,反正不用就扔一边,将来要是为啥闹翻了,拉屎往回坐

   跟小时候过家家一样,一打架就往回要东西,你拿着我XXX呢,还给我!

   你还拿着我什么什么呢,都还给我,咱们拉倒!

   (沈腾的小品不是有这么一段吗?女老板跟前夫哥的对白:一离婚,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就剩下我和承重墙了)

    所以说,老牛这路人,你永远甭想占他便宜,他总想占你便宜,还得显得“我没白从你这里修,我给钱了。(半价也是你报的啊不是吗?)”

   所以说,他不给的东西,咱也不贪,他给的,还得提防将来往回要,尽量不动,要就给他就是,一管胶而已!

    年前说给,到29下午还说呢,哎呀,我说给你拿灌胶回来,忘了拿了,回头上了班再说吧,结果这年都过去一个月了,倒是真给了。

   这边给了胶水,那手就将灯放桌子上了,让我试试看,说是从单位捡回来的坏灯,

   (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也不往回拿,拿回来就不会给你,放心吧。

    上次拿来个15-18W左右的那种非笼子型的闷灯,找我修,我试试通电,不亮

    跟他说,坏了,他问我能修不,我说这玩意,够呛,前后是粘一块的,不好弄,拆就容易碎了,他一听,拿着转身就走了。)

    这次拿来这个,我通电测没反应,说已经坏了,他说打开看看啊

    我说有必要吗?本身已经坏了,有啥修头啊,他让拆开看看,我只好拆开了

   里边一个跟有刷控制器大小的铝盒,两头堵,粘在里边,这边是棕蓝线加外壳PE黄绿线,那边是红黑白三色线到灯板。

   插上电,测恒流源输出,红黑之间电压很随意,空载着一会42,一会55,一会78,一会33,快速变化着,很随机

   我说电源坏了,他说这不有数吗?我说有数也是随意蹦跶的啊,不稳定啊,这个带不起来

   他不信,我说不行咱就用它点灯,接上个25W的48V灯泡,没反应,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啊?

   我说,这是灯的控制器(蒙孙子玩呗)他说这个20块钱能换一个不?

   我说,20?够呛,不挣钱没准还得赔不少呢?

   他说这种灯买一个才三五十,花钱多了就没意思了,指望捡的可以省点钱呢,(他是打算晚上照自己媳妇的牌子用)

   又说,会不会是灯板的事啊,我一看,正面,灯珠是五六排5730每行七八个,其中一个看到黑点,跟他说,灯珠坏了,扔了吧,没必要弄了

   他有点不舍,我看出来了,说要不就不给你扣盖了,你拿着去新建街,问有没有这配件吧,有换上就行了(为了根鞋带买一双阿迪达斯)

   他说,修什么啊,不修了,给我改锥,我先拧上吧?他拧上了。然后,拿走了。
    12点,准点回家,还得自己做饭,煮面条弄成热汤面,好味道。炒豆角,满满两碗,热乎乎的,滑溜溜的,舒坦。
    下午3点去医院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许动,缴枪不杀,不对,缴笔不杀

网友A:
老哥一个星期没发帖了哦,嘿嘿,

楼主:
    这是坛友委托我帮忙修的,四川虹彩电的遥控器,射频的,不是红外的

    我开始琢磨,找他的这哥们,也够抠门的,一个遥控器也修啊,够功夫钱不?真没见过世面

   后来网上一查,这玩意真不便宜呢,不过,这玩意有个弊端,射频这玩意,跟崂山道士一样,穿墙过壁

   如果赶上两家好,都一块买的一样的电视,会不会这家换台,那家也跟着换台啊。

    说好了,东西给发来,不修也得硬着头皮修了,这东西,最讨厌的是没东西验证

    你说修好了,人家说没反应,你至于坐车3200多里地,实地考察一下去验证啊,所以,真为难,可人家也不能把大电视发来啊,那多沉啊。

    东西来了,拆箱拿出来,打开看看,拍照,压根就没想着能修好

    上电,随意的补焊一下可疑的焊点,然后,用示波器测俩晶振是否起振,有无0.7的压差

   (理论上,晶振接在单片机也好,发射芯片也好,内部等于是一个非门的两端,或者等同于三极管的BC之间跨接

    只要起振,两者之间的压差必然为0.7V左右,有救可以理解为起振或者正常)

    按下任何一个锅仔片,用收音机的FM段搜索着信号,貌似有些反应,这就是说,理论上应该也发出去了

    无奈,这玩意,摄像头解决不了,
可见光的频率范围在380~790THZ,红外线范围在13T-400THZ之间

    我们成功的发射了光和红外信号,要说是比发射射频信号要厉害很多了啊?

    可是,摄像头贵贱收不到微波级的信号,所以,没法检测,只能用收音机拉一点距离试试了。

    但是,有的键管事有的好像不管事啊,不知道何解?第一次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可能的修吧

    可是,这次修到烦了,就扔一边,放了个把月,后来朋友问,我只能说不知道修好没有,估计是没有

    因为没发现坏件啥的,朋友让发回去 ,于是,发回去了

    先给结清了运费,数天后,莫名其妙的打来一笔钱,我上微信问怎么回事,说是修好了,除了个别键不管用,本主很知足了,所以,给补了修理费。、

   唉,多亏还有些坛友帮衬着,好修不好修的,也给找点活让我干,不至于太没劲,这无聊的日子也好过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许动,缴枪不杀,不对,缴笔不杀

我...我...我投降,笔没有,我已经连写都不会字了,一个字,多么熟悉,盯着看半天,都感觉越看越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一个星期没发帖了哦,嘿嘿,

就盼着这两天北京那边开来结果,希望老爷子不挨刀最好

网友A:
不错,你可以带修东西啊,我有几个电脑的电源,服务器上用的,坏了没修好很可惜,有空我翻出来给你丢过来,到时候联系可以不,修不好你就自己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可以带修东西啊,我有几个电脑的电源,服务器上用的,坏了没修好很可惜,有空我翻出来给你丢过来, ...

哈哈哈,我是修呢是修呢还是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是修呢是修呢还是修呢?

不会老白干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老白干的,嘿嘿

哈哈哈,那就看金钱和物质哪边更吸引人了,名声和实惠哪个更让人动心了,哈哈哈,原则上,还是尽量换成钱好,可以维持门市继续存在,不然,破烂再多,没钱交房租也白瞎,嘿嘿嘿

网友B:
难道石家庄的生活水平还是这么低?  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石家庄的生活水平还是这么低?  应该不会吧

石家庄咱不知道,衡水河东貌似还这样

网友C:
终于又看到更新了,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真心不如在数码坛开个邮寄维修的业务,反正现在快递也不贵,不要局限于你那边当地的维修生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是修呢是修呢还是修呢?

这个可以修,顺便谢谢维修教程,我们小白用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盼着这两天北京那边开来结果,希望老爷子不挨刀最好

我家老爷子也病了,住院半个月,来回南京数趟,真是形神俱伤。

年前来我家咳嗽,我问什么原因,说感冒,再来一次,声音嘶哑;再问,说感冒。

腊月廿五,弟弟放假了,带去医院一查,说喉咙肿瘤嫌疑,建议上一级医院复查;老爷子直接笑曰:喉咙保不住了!赶紧腊月廿九驱车会老家,托人开转院省医院证明,又去医保局盖章;廿八夜里又驱车回来,过了一个忐忑不安的年,加上当地不让放鞭炮,简直毫无年味。

正月初六,赶紧约好医生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初七初八做各种体检,初九才对亲戚公布噩耗,叔叔们都驱车千里前来探望,期间老爷子稳妥如初,谈笑风生;直到二舅三舅(大舅已于前年过世)到访,二舅略涨老爷子几岁,老爷子情绪逐渐失控,这可以理解为对大家能来探望的感激;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能顶住的压力是有极限的;在略长自己几岁的人面前,至于可以卸下作为一家之长必须崩着的坚持;在他们闲聊之中,我录下了老爷子最后的声话,因为明天开始他就说不了话了。

2月14日,一个美好的日子,老爷子上了手术台,历时5小时,中途做了切片病例,认定喉癌中晚期,未见扩散,顺利做喉部全切手术;彻底告别自主发声的可能。

接下来10多天恢复良好,老爷子也逐渐恢复音容笑貌,除了不能说话了。

接下来还有残酷的放疗手术;但愿老父平安度过!

老爷子在回家转院期间也有了忏悔:抽烟一辈子,代价也还是有点大!但是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不愁吃吃,无后顾之忧;意在给我们宽心。

在手术前,我兄弟也艰难抉择,各种折磨,旁人难懂。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抽烟了,得咽喉癌的人群中,抽烟人群是不抽烟的39倍。

网友:
衡水兄的贴子得顶起,我那个兄弟花大价钱买的等离子电视,就因为遥控坏了,按键板也不灵,差点报废了,可是帮了大忙~另外,人有人场,能吸引周边人脉,你们是不是经常发现,一个没生意的小店,当你进去之后,一会儿就挤满了人。衡水兄的日常周围全是各种妖魔鬼怪,看来很合妖精的胃口,猜猜看下次是白骨精还是蜘蛛精呢

网友:
寄修业务确实不错,一些疑难杂症什么的,大伙还能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又看到更新了,谢谢分享

哈哈哈,明天估计就到了出院的日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心不如在数码坛开个邮寄维修的业务,反正现在快递也不贵,不要局限于你那边当地的维修生意了  ...

这个可以考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