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用开关电源的速特936电烙铁~solderite SGS-2015

楼主(2019-02-27):
厂里的一台坏烙铁,整理杂物间找到的,电源线上挂了个标签:AC110V

手柄是台湾三光的,不知道是杂交还是三光和速特合作的产物

五芯插头,但不是常用的那种5芯航空插

主机面板

底下标签 AC90-125v 标签上还有序列号,

插头上的电压标签

地线被掰了,肯定有人直接插国标两插的孔里了

侧面螺丝全无,已经被人拆过,估计是插220v冒烟了,打开看过

拆开,里面就一块电路板

接线很规范,都用扎带绑起来了

主电容明显怀上了,肯定是过压击穿

100uf 200v

这螺丝还拆不到,得把温度调节电阻拆了

拆下温度调节旋钮

两个螺丝

拆下塑料件才看到可调电阻的螺母

拆下螺丝

地线也要拆,不然板子还是拿不下来

还得拆输入线,不拆还是拿不出来板子,这玩意真难拆

总算把板子拿出来了

板子背面

壳子下面黑黑的,一摸,原来有片塑料,不是直接铁壳

电源用uc3842芯片

这个应该是lm358

还有个lm324 这应该是控制恒温的

电源是用431+光偶控制电源,没仔细看电路,估计是根据温度反馈输出不同电压给发热芯加热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没修一下?顺便改成220?

网友B:
拆都拆开了,还不修修看?你让我攥着砖家没法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一下?顺便改成220?

哈哈哈,想改220,估计得换变压器了,就算前边启动电阻,滤波电容都换400V耐受的氛围,估计变压器次级的取样什么的都得大改,相差一倍的输出,不知道会不会打嗝

网友C:
这个不错!求。。。。。。。我看看修好自用不错!免得出去带个铁大坨坨936太重

网友D:
谢谢分享。。。。。老猪又捡到宝贝了。。。跑下电路看看控制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想改220,估计得换变压器了,就算前边启动电阻,滤波电容都换400V耐受的氛围,估计变压器次级的 ...

宽压开关电源怎么回事?95~245V通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宽压开关电源怎么回事?95~245V通杀。。。。

宽电压开关电源是有条件的,如果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不够的话,就可能导致出问题,还有就是芯片得支持低压工作,如VIP12a可以工作在二三四十V下(我对该芯片的恒流源很看好,直接使用在电动车上),可是,同样如果用3842,考虑到启动电阻等方面的影响,其最低工作电压就会高出很多
正品IBM的16v4A的笔记本适配器,进20V就能出16V,(虚电也罢,反正是能点亮其LED,肯定达不到输出指标)山寨的一模一样的就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宽电压开关电源是有条件的,如果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不够的话,就可能导致出问题,还有就是芯片得支持低压工 ...

我改了几只110V充电器,不用改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几只110V充电器,不用改变压器。。。。。

初级俩电容串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俩电容串联的吧?

你说少了一只,是用三只串联的。。。

网友:
我就看到“三光”

网友E:
开关电源应该好修,换整流管、滤波电容等。估计开关管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都拆开了,还不修修看?你让我攥着砖家没法抛啊

这个不好修啊,得先弄明白工作原理,如果是独立的电源换下倒是方便,这板子烙铁控制部分电源做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想改220,估计得换变压器了,就算前边启动电阻,滤波电容都换400V耐受的氛围,估计变压器次级的 ...

这个变压器估计是要改了,原设计就是窄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求。。。。。。。我看看修好自用不错!免得出去带个铁大坨坨936太重 ...

出门带t12 那个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老猪又捡到宝贝了。。。跑下电路看看控制原理。。。。 ...

电路有点复杂,暂时没那么多时间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应该好修,换整流管、滤波电容等。估计开关管不用换。

搞不好开关管都已经烧了

网友:
用在110v下还是有必要修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估计是要改了,原设计就是窄电压用的

通常开关电源110改220,大电容耐压加到400V以上,容量可以小到原来的一半,开关管电流不变换耐压600V以上。
因为反激电源变压器相当于电感,其最大电流经电流取样电阻受IC控制。Vcc变大只不过让脉宽变窄,这样变压器可以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