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公司里的电脑用微信,网管能监控到聊天记录吗?局域网

楼主(2019-02-27):
如题,是局域网,但是能上网,有限制的,某些网站能访问,可以用微信。
就怕网管能监控到微信聊天记录,各位有知道的吗?
如果是单纯知道我在用微信,看不到聊天记录,还好,无所谓。

网友:
直接中间人拦截的是不能的,微信  qq的消息传输都是加密的。但是有些网管软件是可以的,但是上次看是需要在电脑上装相应的插件的。所以感觉如果不是自己电脑被监控。在传输过程中是不会被监听到的

网友:
不会被监控 而且监控你有什么价值?

网友A:
msn当年有软件可以监控,微信是加密的,以网管个人的能力,不可能。

网友B:
深信服的东西可以监控,而且不需要像1楼说的在电脑装插件,聊天记录,发朋友圈什么统统可以记录...但是要花大价钱,不知道你们公司用不用它啦

网友:
不用想,是看不到的。腾讯的协议只对深信服有开放,只有深信服的部分产品能看到,其他都看不到

网友:
想要就能得到!无非就是需要投入!意义何在?

网友:
部分行为管理软件可以看到聊天记录,并且可以保留一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信服的东西可以监控,而且不需要像1楼说的在电脑装插件,聊天记录,发朋友圈什么统统可以记录...但是要花大 ...

按这么说还是能监控得到的了,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监控内容,某某服的设备在很早以前就可以看到QQ聊天的内容了

网友C:
使用加密流量来避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加密流量来避免吧

啥意思?无线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n当年有软件可以监控,微信是加密的,以网管个人的能力,不可能。

MSN都用不了了,咋办,我上面很多好友

网友:
直接用手机聊不连WiFi不就行了。

楼主:
全局啥意思?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局啥意思?请明示!

整个系统走加密的流量他监控不到内容。,。。整个系统=xp或者win7或者win10 ,也可以是Android和ios等等

网友:
任何聊天软件在保密单位面前都得开放加密

网友:
能不能监控到你的记录,纯看公司的投入。公司有保密意识,但不舍得投入资金和制度,也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系统走加密的流量他监控不到内容。,。。整个系统=xp或者win7或者win10 ,也可以是Android和ios等等 ...

楼下回复说,任何聊天软件在保密单位面前都得开放加密

网友(2019-04-22):
纯网络不能监控,有软件可以查看到屏幕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