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S3231 STM32的程序

楼主(2019-02-28):
有没有DS3231 STM32的程序

网友:
或许你也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我用stm32cubemx写过,用的hal库,你可以参考下,试验品。
附件太大上传不了,下面是我从我的NAS共享的链接,可以直接下载http://ckvlhf.synology.me:5000/sharing/JZqrafvlu

网友A(2019-05-04):
这是我写的一个用GPS校准ds3231的程序。 oled屏幕上可以同时显示校准日期和GPS时间 ds3231时间。 实测ds3231年误差只有5秒 真的很厉害 IMG_1192(20190504-154253).jpg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写的一个用GPS校准ds3231的程序。 oled屏幕上可以同时显示校准日期和GPS时间 ds3231时间。 实测ds323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写的一个用GPS校准ds3231的程序。 oled屏幕上可以同时显示校准日期和GPS时间 ds3231时间。 实测ds323 ...

有GPS为啥还要时钟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GPS为啥还要时钟芯片?

我来替他回答
GPS不是随时都可以读到时间信息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RTC
但是RTC走时会有误差,即便是3231,也会有误差,所以需要GPS对时间进行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替他回答
GPS不是随时都可以读到时间信息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RTC

费劲,用定时器做个秒加,接收到gps信息后校时就可以了。省一个时钟芯片,程序还简单很多。

网友:
DS3231还是比较好操作的,标准I2C接口,我习惯一次读完,一次写完,从读取数据中提取要的数据,无论是否需要修改,一律全写。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B:
有GPS为啥还要时钟芯片?

这是我为了测量ds3231精度做的一个测试平台 按下按键可以将gps上的时间同步到ds3231中, 同时将同步的日期记录在板子上的24c02上 然后把板子扔角落里 一年后便能看到时钟的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替他回答
GPS不是随时都可以读到时间信息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RTC

这是我为了测量ds3231精度做的一个测试平台 按下按键可以将gps上的时间同步到ds3231中, 同时将同步的日期记录在板子上的24c02上 然后把板子扔角落里 一年后便能看到时钟的误差了

网友:
这个应该网上大把例程吧??自己搜下度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