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60浏览器显示路由器设置界面问题

楼主(2019-02-28):
360浏览器不知怎么搞的,在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无线设置选项时,SSID名称栏不管你改什么名称,保存后都显示admin,而且背景会变成黄色,2.5G和5G都是如此,其它浏览器就正常,浏览器设置中也没有找到相关项,有知道的朋友给解答一下,如图中红圈处。

网友:
清除浏览器缓存以及cookie试试~

网友A:
360?估计这坛子都不削回答

网友:
清缓存试试,不然换个浏览器

网友:
清除表单试试,应该是自动填写了

网友B:
没什么,只是自动填充罢了,内容实际还是原来的。
关闭自动填充就不这样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估计这坛子都不削回答

知道大家都不待见360,平时都是用火狐浏览器,只是偶尔发现此问题跟大家探讨,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360,现在大家可能还在使用收费的杀毒及安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只是自动填充罢了,内容实际还是原来的。
关闭自动填充就不这样显示了。 ...

是这样的,只是没有找到改回来的选项。

网友C:
如果没有360的免费,病毒层出不清,永远杀不完。自从360免费了,病毒很少了。裸奔也没多大危险了。
这些病毒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360的免费,病毒层出不清,永远杀不完。自从360免费了,病毒很少了。裸奔也没多大危险了。
这些病 ...

具说360号称流氓之父,你该不会病毒是谁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说360号称流氓之父,你该不会病毒是谁搞的吧。

用过它的3721中文网址,装上了就卸不掉,是360的前身。

网友:
用过第一次,就不想用第二次,口牌极差

楼主:
cao,本来是想探讨技术问题,结果成了声讨360的前世今生了。

网友:
敏感话题。。。都是这样的,谁都想找一个口子发泄发泄。。。

网友:
早期数字软件把数字软件插件扫描出来,建议卸载。。我就整个全卸载再也不用了。。

网友:
 巧了,今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不关cookies的事,这是表单自动填充功能闹的,
和chrome一毛一样的毛病。
chrome在清除浏览记录的地方有高级选项,可以手动选择清空表单填充内容。

我曾经被表单自动填充功能害过。
腾达浏览器web管理界面,设置无线密码的地方被自动填充了乱七八糟的数据,那天我又手滑按到了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大家都不待见360,平时都是用火狐浏览器,只是偶尔发现此问题跟大家探讨,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360, ...

说到免费卡巴删除必须重装了解一下,以前都是批处理dat干蠕虫的,什么病毒特定字节批处理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估计这坛子都不削回答

就是集成太多,用户体验软件,出问题找半天,说到免费卡巴卸载必重装了解一下,我信奉网络共享那一套而已,批处理bat,斗过千年虫,特殊字段批处理删除就玩了,注册表n年了还在学习中。实在不行4核cpu,360跟毒霸,互相监视去。现在怕麻烦qq全家桶,因为金山搜狗驱动精灵news.exe一路了。以后还是封端口ip更好。

网友:
表单自动填写,清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