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组的电池怎么用比较好,请教

楼主(2019-02-28):
从设备上拆了一个法拉电容组的电池组,每节2.7V,总电压13.5V,这个电压没有地方用的上,想改一下做其他用途,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种电池,
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不知道改到铅酸电池手电里行不行,请大神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自放电比较大,时间长一点就没电了 。做后备应急电源可以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作启动用的呢,这还是电池啊

网友:
做电池估计不太行

网友:
竟然是串联的,不错不错,13.5v,可以并联到12v电池上提高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