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印度巴佳吉摩托车上的油门开关

楼主(2019-02-28):
这个油门开关是从巴佳吉车上拆下来的,相当于是个只有“0、1”两个值的TPS传感器

全貌

三方向特写
支架和开关

转动可分离

转盘连接油门拉索

开关两部分特写

环氧封装的

这部分也是

带磁性,里面应该是磁铁

磁铁靠近、远离时能听见带线部分有轻微咔嗒声,里面应该是干簧管
用万用表测试

开关电阻0.2欧

磁铁远离,开关开路

电阻超过20M了

里面肯定是干簧管
楼下开拆

楼主:
开拆了,先拔下来

和支架连接的卡口

支架,铁的

安装位置形状

拆下来的磁铁部分
表磁不大,应该是铁氧体的

撬开

把磁铁表面包胶去掉

瓦状铁氧体,俗称磁瓦
中间的缝不知道干嘛用,外壳对应位置是平的

再拆开关部分

壳子

芯子是常温环氧,加温就能撬开了

清理干净,果然是干簧管的哈

不幸玻璃壳被撬碎了

背面

最后全家福

这个开关是接到点火器上的,用来控制不同的点火进角
用干簧管倒是简单便宜,就是不知道耐久性如何

网友:
有什么奥秘

网友A:
对已知的东西拆解,不为获取材料,有什么意义

网友B:
阿三的零件做工不错啊!

楼主:
奥秘就是干簧管

网友C:
果然是干簧管,分析很到位啊。哈哈,谢谢分享。
我的热风枪手柄也是干簧管坏了,换了新的就OK

网友:
印度货还能卖到中国来?

网友:
研究得很深入

楼主:
是的,确实就是干簧管+磁铁组合

网友:
阿三的感觉也不错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已知的东西拆解,不为获取材料,有什么意义

为啥说是已知的呢?你清楚不等于偶清楚和大家清楚

拆开看是检验推测的最简单办法,这就是它的意义

网友:
有音儿的肯定是干簧管了~

网友:
阿三的看着有些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三的零件做工不错啊!

这做工只能说一般,别的点火器、磁电机这些做工不如国内好点的

网友:
摩托车呢?传说三哥的摩托是用航母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说是已知的呢?你清楚不等于偶清楚和大家清楚

拆开看是检验推测的最简单办法,这就是它的意义 ...

我是说你都推断出结果了

网友:
没看过,特意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干簧管,分析很到位啊。哈哈,谢谢分享。
我的热风枪手柄也是干簧管坏了,换了新的就OK ...

嗯嗯,干簧管用起来还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