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小耳朵12V 2A电源

楼主(2019-02-28):
以前买的小耳朵电源,当时好像买成15.5一个。
外观尺寸长80mm宽45mm高34mm,

正面
侧面
开壳大法打开
SDH8635电源芯片
这布局还可以做得更紧凑一些
低压侧采用的是431和光耦。

网友A:
电源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元件分散的散热好些,
昨天测试了一车充,一升温就掉电压,内部非常热

网友:
还行吧。不过这电流的,贵了

网友:
这种监控电源要7X24小时工作的,而且外壳还是密封的,布局太紧密的话温度高就容易坏了。小耳朵的电源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布局太紧密不利维护.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烧保险的,准备当快充电源用,12V,2A直插式的,低压侧直接光偶加稳压管的!

网友:
明明是次级用的431 和光耦采样电路

网友:
板子松散一些安全哈,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源可以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外壳很特别,内部元件看着空

网友:
应该很轻吧 这个

网友:
原来小耳朵还做这种电源,做的安防用电源倒是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元件分散的散热好些,
昨天测试了一车充,一升温就掉电压,内部非常热 ...

这个车充应该是XL2596等带过热降电流保护,如果是LM2596过流后烧芯片,容易出现直通过压输出。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中规中矩,还算可以。。。。。

网友:
目前装的200多个监控全是这个电源。最近进来一批比这个还小一点,也是小耳朵的。目前只出现了两个坏的。

网友:
这电源还能挂墙上,不错

网友:
外皮还这么新呢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