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陈年老物——BJ-5小型扩音机 拆解赏析

楼主(2019-02-28):
陈年老物——BJ-5小型扩音机 拆解赏析
朋友一台老功放,拆开来给大家看看三十年前的功放长啥样哈!正宗的80后!

小扩音机,看起来还挺高大上的

正脸,有音源切换的开关,两个输入口,音量,有高低音旋钮,一个小洞,能透出里面指示灯的光,再加一个开关键。

背部铭牌

侧边还有个输入口?

内部图一览

一头小方牛,两个大电解,指示灯的样子挺好玩,二极管也是够老的了

电位器,电容都是老家伙了,电容啥情况?耐压值32V,容量也不是很大。这机器要是收拾一下应该还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支持!
END

网友:
老物慢慢的情怀

网友A:
哈哈,指示灯是灯泡吗

网友A:
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现在播放一个通知:我是谢广坤,我家小蒙生了龙凤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指示灯是灯泡吗

恭喜你答对啦!

网友B:
2个32V680U的电容外观不错。

网友:
看到这些零件满满的回忆,老爸的收音机都是长这样的电阻三极管

网友C:
北京电子管厂造的,里面一个电子管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现在播放一个通知:我是谢广坤,我家小蒙生了龙凤胎 ...

恭喜恭喜!

网友:
多年前的产品,也还算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象牙山村的全体村民注意了!现在播放一个通知:我是谢广坤,我家小蒙生了龙凤胎 ...

为什么你的回复带声音!

网友:
95年工作第一年,单位里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
不过那个是高音喇叭的,坏了,还是我跑城里买来高音喇叭,结果有个变压器忘记买了,还跑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电子管厂造的,里面一个电子管都没有。。。

哈哈升级啦

网友:
这玩意至少有40多岁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古老的东西,流水声比较丰满吧.

网友:
变压器屌爆了!!!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B:
2个32V680U的电容外观不错。

有个一样的坏了个功率管看不到型号不知怎么搞好了

网友:
这个功率应该不大吧!电容差不多可以换了。

网友(2022-11-01):
满满的回忆啊!那个年代把没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叫做高保真功放,这个功放就做到了。两个功放管应该是DD01 。当年也曾经制作过一台类似的单声道功放板,带有高低音调节,OCL形式的,功放管用了两只副厂的3DD15,所有的小功率管用的都是3DG201,倒相管用的是3CG21。制作完后,没有钱买变压器了,就用了一只3-12V的万能电源供电,并且把电源改成了变相的双电源,最终还是成功了。完成后和自制的木质音箱装在了一起,也算是有源音箱吧,输出功率估计能有1W多。想起那个时代玩电子制作,真是乐趣多多啊!

网友:
红色的小电容现在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