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高压交流电压表头,沪光85L1

楼主(2019-02-28):
300v的这些标志我还是看的一知半解啊,似乎是交流、整流、精度2.5
星星里的2是什么意思

大屁股表头

交流的话,怎么还有一个负号,零线的意思吗

拆开看看

原来还有个电路板啊

电路板仓

3个电阻,2个二极管

电阻是2k,大个电阻不知道多少的

表头仓

好毛糙的工艺啊

大致画了个电路图,应该就是这样整流的

网友:
精度级别的吧

网友:
高压也是差不多的表头也

网友:
星星里的2是什么意思?
耐压绝缘强度的测试,
2KV耐压历时1分钟的绝缘强度测试。

网友:
表头线圈内阻多大?

网友A:
还是交流电流表复杂啊,这个倒是分方便改成直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交流电流表复杂啊,这个倒是分方便改成直流表

其实不复杂,就是一个简化全桥整流,用俩电阻代替两颗二极管,再串个电阻限流和提高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复杂,就是一个简化全桥整流,用俩电阻代替两颗二极管,再串个电阻限流和提高阻抗~ ...

谢谢大师指点,手里有几个20a的交流电表,里面是内置互感器的,在想能不能改成小电流的,互感器线圈灌胶了估计不好弄,能简单调分压电阻改成2a交流电流表吗?精度和线性度会变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指点,手里有几个20a的交流电表,里面是内置互感器的,在想能不能改成小电流的,互感器线圈灌胶 ...

应该可以吧,把互感器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指点,手里有几个20a的交流电表,里面是内置互感器的,在想能不能改成小电流的,互感器线圈灌胶 ...

改量程肯定影响线性,除非自己重新画个表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把互感器拆了

互感器拆了就没法测交流电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量程肯定影响线性,除非自己重新画个表盘~

那好吧。。。。。。。。
谢谢大师指点,
看来还是得换内置电流互感器呀,那还是不要动了哈哈

楼主:
看这电阻好像是20K的,那么一般就是测220v电压的,表头这时电流是10ma,满偏大概是15ma左右,电阻上功率是2瓦,这个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拆了就没法测交流电流啦

这个不是也没互感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也没互感器吗

你的是交流电压表,我的是交流电流表。。。。。。。。。。。完了,年纪大了眼花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交流电压表,我的是交流电流表。。。。。。。。。。。完了,年纪大了眼花哟 ...

哈哈,没注意啊,你说的是电流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注意啊,你说的是电流表啊

冷静下来想一想,重画表盘也比改互感器easy哈哈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类似的:拆检一块指针式市电电压指示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9889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电阻好像是20K的,那么一般就是测220v电压的,表头这时电流是10ma,满偏大概是15ma左右,电阻上功率是2 ...

人奸岁数是不小了,连色环电阻都不会看了

网友:
这表比较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