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读卡器不读TF卡怎么修

楼主(2019-02-28):
求助,想学习基础知识,读卡器有没有开卡工具的啊
可找到硬盘盘符,但是读不了.

网友A:
现在的读卡器都是黑胶的,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
还修个锤子,买个新的

网友:
遇贴就回,捞金就闪 !

网友B:
换一张内存卡试试,就知道是读卡器还是内存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张内存卡试试,就知道是读卡器还是内存卡坏了。。

换了.是读卡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是读卡器的问题

那就换新吧。。

网友C:
一般就是主控坏了,没什么好修的。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主控坏了,没什么好修的。重新买一个

坏的多了去了,所以想研究一下。因为不用钱可以去手机店领取或者1元一个

网友D:
直接换一个吧,没必要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读卡器都是黑胶的,没什么可修的。

也有一小部分的读卡器是ID硬封装,就看你能不能遇到

楼主(2019-05-10):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一个吧,没必要去修

这样不环保吧?

网友:
一坨粑粑,两块钱一个,

网友:
换读卡器吧,主控坏了

网友:
换读卡器吧

网友:
读卡器买现成的才1-2块钱,没必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