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48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楼下捡的

楼主(2019-02-28):
拆一个48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楼下捡的外壳摔碎了一个角

商标

标签2014年出生的,电压和电流标签被撕掉了

摔碎处特写,正好在220V接线处导致线不能固定时间长了焊接处因疲劳而断

拆做工好像很一般啊EMI都省了(无风扇设计板子有部分地方高温变色了)

输入线断一根另一根也快断了,估计充电器是好的

保险和高压整流桥

高压滤波电容400V 47uF

NTC

MDP7N60 MOS管

资料

817光耦

这个应该是驱动滤波电容

变压器14年8月出生

输出整流管

指示灯

这里省了一个BT151和一颗输出保险

这是型号吗?

背面

电源管理IC  UTC3844E

还有两颗IC一颗324和CD4060BM

UTC324E

CD4060BM,计数器也可当脉冲发生器不知道在这是不是脉冲

其他元件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哈哈这样的我也捡过,关键还是好的,后来挂闲鱼还卖了20块钱。

网友B:
话说这板子画得不错,满足强迫症需求

网友C:
好像很不错啊  比我买的那个好多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D:
恭喜,断线而已,为嘛捡到的大多里面烧焦了哈哈运气不好

网友E:
看上去好简结,但是会偷工减料么?

网友F:
无风扇做不到啊

网友G:
真正用坏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样的我也捡过,关键还是好的,后来挂闲鱼还卖了20块钱。

还能卖钱啊我这个外壳坏了估计值不了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板子画得不错,满足强迫症需求

嗯嗯板子上还印有元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断线而已,为嘛捡到的大多里面烧焦了哈哈运气不好

以前捡到一个坏的后来发现是虚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不错啊  比我买的那个好多了

正面很简洁背面贴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好简结,但是会偷工减料么?

是比较简洁,板子上还是有不少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风扇做不到啊

估计电流不大但板子还是高温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正用坏的不多,

烧掉的还是少哦

网友H:
背面看着不错,正面缺那么多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背面看着不错,正面缺那么多元件呢

除了BT151和保险是真的空焊其他的空焊背面有贴片实际没有缺件事铁片和插脚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背面看着不错,正面缺那么多元件呢

红圈中的都有贴片元件所以不是空焊只有2个绿圈中的是真的空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中的都有贴片元件所以不是空焊只有2个绿圈中的是真的空焊

这是改用贴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