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终于有自己的大功率可调电源了!暨睿登5020和动力源通讯电源合体成功。

楼主(2019-02-28):
我终于有自己的大功率可调电源了!暨睿登5020和动力源通讯电源合体成功。
在机房找了一块层板就开搞外壳
划线
掰直备用
弯板
折,用木头抵着弯板效果比较好
弯背板
前面草图
实物上去排个位置看看
电摩开切孔位
面板安装孔
锉刀修整
位置要能卡住为宜

弯另一边的侧板
钣金没有玩几次,都是新练的,做的丑大家轻点拍。
大概样子出来了,合体试试效果
攻丝固定
固定

输出夹夹铜鼻子
接线口都加热缩管
接线
上电,一切正常
顶部
侧面
测试5伏输出精度
长大概30厘米,成品高度12厘米
成品宽度13厘米
开USB通讯孔
USB通讯接线
输出正负接线,用上了20安的铜鼻子
面板后的布局
成品大功率电源的前面。(丑妇终须见家翁)

网友A:
恭喜!我还没有大功率可调电源呢羡慕啊等回血

网友:
恭喜恭喜,终于合体了
话说业余条件下钣金活确实不好搞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厉害厉害,这壳子加工溜溜溜啊

网友:
动力源通讯电源  输出是多少

网友:
这手艺没的挑。

网友:
瑞登是降压拓扑吧,输出用了大电容,压差的的时候纹波大吗

网友B:
没测试一下性能?

网友:
哈哈,早有了,0-30v30安,

网友:
前置电源个头太大,不然也会入手一个。

网友C:
输入电压调到58V比较好,也想入个通信电源玩玩

网友D:
这个电源最大电流多少的啊

网友:
同款也刚完工,就相对简单很多,

使用12V 30A的开关电源,加绕组到可以输出33V作电源用,实际出来28V到10A没有问题,因为电子负载功率小不能再上升继续测试了!

够用了!

网友:
合体不错,我整个分体的还正好

网友:
不错,不如电源的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最大电流多少的啊

下面的通讯电源53.6伏50安输出。可以改到最大58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调到58V比较好,也想入个通信电源玩玩

现在可以输入48伏20安,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通讯电源53.6伏50安输出。可以改到最大58伏输出。

哈哈,好大的功率啊,50A,这个数控最大电流能到50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试一下性能?

群友已经测试了,3000瓦的通讯电源输入1000瓦简直“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我还没有大功率可调电源呢羡慕啊等回血

今晚牙膏才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