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电磁炉

楼主(2019-02-28):
九阳电磁炉21gs08,双环火的,生产日期2011年,2017年夏天坏了,外面油太大,不想拆,本来准备卖五块钱的,收废品的跑得快,没卖成,后来忘了一直扔地下室。最近租房子住一段时间,房东电磁炉不靠谱,感应建不好用,还老是自己跳功率,忽大忽小,拆开看感应弹簧锈的太厉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就把这个老的又翻了出来,想拆感应弹簧用。本人电子小白,也就能看看明显显的问题,拆开看里面有两块塑料板保护风道和主板,很干净,这个电磁炉线圈盘是两个,用两个继电器控制,其中一个电流端断脚了。于是改成修我自己的这个了。地下室放了一年多,外面绿毛老长了,不好清,就直接用刀片刮。
过程没拍,简单几张图。现在用了五天了,正常。

网友A:
为什么腿会断,锈断的?

网友B:
继电器旁边那个不是稳压管,是二极管1N4148,具体作用我不懂。估计可能是防止线圈的感应电反灌?加快断电时吸合极的断开?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锈断了

网友C:
继电器迟早还有坏,还是短路使用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旁边那个不是稳压管,是二极管1N4148,具体作用我不懂。估计可能是防止线圈的感应电反灌?加快断电时 ...

防止电磁铁释放时的反电动势击穿其它元器件

网友:
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是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D:
这电路算是公版设计。看工艺,有大厂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腿会断,锈断的?

看了下,烧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迟早还有坏,还是短路使用好啦

不知道啊,短路使用也可以?再烧就短路试试。
刚刚又想了一下,短路不行吧,这是双线圈盘的,炉面有内环小火和双环大火两个开关,短路的话就没办法控制双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算是公版设计。看工艺,有大厂风范

九阳电磁炉,宝上有这块原机板,9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阳电磁炉,宝上有这块原机板,95元

95太贵了,最便宜也就30包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短路使用也可以?再烧就短路试试。
刚刚又想了一下,短路不行吧,这是双线圈盘的,炉面有内环小 ...

我修过好几个这种故障的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31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好几个这种故障的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3169

看完了,和我这个主板一样一样的,估计都是那一批产品,看来直接短接行的通,学习。另外,我觉得至少内环可以短接,不管大小火内环始终在工作,用不用继电器都一样。

网友(2021-03-17):
最好还是更换继电器,厂家设计它肯定是有道理的。建议你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