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19-02-28):
使用方法:直接把两个夹子(红色夹子夹正极,黑色夹子夹负极)夹在电瓶接线螺丝处,把电源放稳,然后启动汽车就行,车子启动起来后把电源夹子摘下来。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一定要确保夹子夹实,夹子与接触部分不要有油污和锈迹,可以用小刀之类的清理干净露出铜色。否则造成接触不良会产生火花,严重会造成夹子烧坏。
2.三秒钟内打不着车的,不要连续不停的打,这个是应急电源,比不了原车电瓶,适当的休息会再打车。
3.低于11伏就不要再打车了,打一次车需要很大电量,但只使用usb的话可以到9伏再充电。
4.不用的时候把夹子拔下来,夹子是始终带电的,开关只管查看电压。电压到9伏的时候就需要充电了,切记!!!!!!!!!!!
上来就问问题的请看这里:
1,问:这个充满了可以打多少次?
     答:这个得看车是多大排量,几个缸,车况如何,是柴油还是汽油,是四季如春的云南还是东北黑龙江漠河。
2,问:这个是多大容量的?
     答:这个一节电池容量是3.7伏8000毫安时(8安时),3节电池就是24000毫安时(24安时),当然这是淘宝错误的算法,现在3节电池串成一个整体的12伏,容量得按12伏电压算,所以应该说是12伏8000毫安时。按3.7伏24000那么算只能是显得数值大,没办法,大家都喜欢数值大的。
3,问:这个电池能用几年? 总共能打多少次?
   答:这俩问题说实在的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也是头一次用这个电池,我也不知道,我总不能天天拿着这个找各种车不停的试吧,试没电了回来充电,充满了撒泡尿回去再试,试报废了为止?还得拿着笔和本记着次数。我只能说这个电池确实是好电池,我相信德国品质。
4,问:保修多长时间
     答:我说一年行不?一年后或者半年后我可能就不做这个了。我毕竟不是专业卖家,厂家,大公司。当然你买回去正常用了几次就坏了,我也不可能说就不管。
5,问:什么时候发货?
    答:本人非专业卖家,白天得上班,只能业余时间做,保证不了火速发货,但我会告诉你大概时间。
6,问:可以用x通,x达发吗?
   答:这个电源里边因为有大容量锂电池,好多快递都不收的,我发哪个快递你们就将就着点吧。

本款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采用3颗,注意是3颗,对你没看错确实是3颗,百分之百是3颗,再强调一下是3颗,对了刚说过了是3颗。是3颗进口三元锂电池(德国奔驰用,图片里大家可以看到一组35节电池是用环氧树脂铸到一体的,如果电池质量不过硬,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铸成一体),内阻只有1毫欧(锂电池内阻是一个最重要的参数)!!!
输出线仍然使用老款,有防倒充电路(就是当汽车启动后如果没有这个防倒充电路,汽车启动起来以后马达会反过来给应急电源大电流充电)。
本款特点:
主机尺寸(210*155*47mm)
USB快充电路支持多种手机快充协议(如图),开关与电压表共用。
LED照明为铝合金材质,功率约1瓦,小范围照明足够用,由独立开关控制。

如果需要其他转接方案可提供定制。
欢迎唐山丰南区附近的朋友上门自提,当面试用。
特别提示: 纯手工制作,做不到十分完美,元件位置布局以第一张照片为最新。强迫症慎入!!!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582005605750&ut_sk=1.XGjMVy781toDACYe4zPwgtLH_21407387_1551330518632.Copy.detail.582005605750.287732984&forceFlush=1

楼主:
坛友优惠价270元包邮,还有低配版,欢迎大家前去捧场

网友:
外观还是好看啊

网友A:
大部分人都直接以旧换新,换个电瓶也就是300不到。还包安装。

网友B:
给老乡涨涨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人都直接以旧换新,换个电瓶也就是300不到。还包安装。

确实, 换的varta 60ah蓝标花了380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人都直接以旧换新,换个电瓶也就是300不到。还包安装。

这个是应急用,当你车由于某种原因电瓶亏电打不着车的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老乡涨涨人气

多谢老乡帮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优惠价270元包邮,还有低配版,欢迎大家前去捧场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 用的日立1280120的电池!连续启动三次电压下降0.2伏!成本1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 用的日立1280120的电池!连续启动三次电压下降0.2伏!成本130左右! ...

差不多,最开始我做过那样的

网友D:
说实话,贵了
毕竟电池、平衡充、电池夹、壳子 等等的价格,都很透明
捧个人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贵了
毕竟电池、平衡充、电池夹、壳子 等等的价格,都很透明
捧个人场吧 ...

看跟哪款比了,我这款带USB手机快充板,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带全铝LED照明,还有这是德国奔驰电混汽车用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跟哪款比了,我这款带USB手机快充板,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带全铝LED照明,还有这是德国奔驰电混汽车用锂 ...

但是,和换块电瓶比起来,性价比就不高了
这玩意,临时应急,太高端,没必要
毕竟不是专业搭电

网友E:
电池有没有保护电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电池有没有保护电路啊?

希望增加电池放电保护电路,成本确实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和换块电瓶比起来,性价比就不高了
这玩意,临时应急,太高端,没必要
毕竟不是专业搭电 ...

换电瓶和这个不冲突,有的老车本身就会亏电,放几天不开就打不着车了,跟电瓶新旧没关系,这个就是个应急的,防患于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增加电池放电保护电路,成本确实是问题

加放电保护起码要200安起,成本太高了,主机上有电压表,使用时注点意就行了。还有的说加上保护板后会减弱启动性能,虽然我没试过,但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今天天气不错,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 用的日立1280120的电池!连续启动三次电压下降0.2伏!成本130左右! ...

日立5Ah的那款电池很不错,做好了一直积灰中。车电瓶8年才换的,就更换前用了一次。半年压降就0.0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 用的日立1280120的电池!连续启动三次电压下降0.2伏!成本130左右! ...

你这个用重庆话说叫:抵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