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求助帖捷顺道闸接线图

楼主(2019-02-28):
捷顺道闸的接线图   怎么都看不明白电机是如何接线的  有行家能指点吗

网友:
不是有字母标识的吗?照着接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要问什么东西

网友A:
有刷电机SW2 的1 那里要调到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电路图一看就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SW2 的1 那里要调到OFF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C:
这是总线画法的,在图纸上找到同名端口接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总线画法的,在图纸上找到同名端口接上就是了。

刚明白  上次接开关也是懵逼  图纸顺序错乱  拆机看的丝印才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