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個羅技軌跡球 LogiTech T-RA18

楼主(2019-02-28):
拆個羅技軌跡球T-RA18

偷偷懶,希望不要被看見。

四個螺絲

這是RA18嗎?有點掉漆。。。

接收器,是用這個接收的,下次拆它。

繼續拆主角:

熟悉的羅技光電滾輪結構,是獨家專利嗎?

辦公室沒有烙鐵,直接連天線整體拆出來了。

主芯片在這呢

這是把1.5V升壓的電路嗎?

中間有個類似透鏡的東西?

換個角度拍出來的鏡子看起來又不一樣了。

底部的光電取像器件,長方形的

下面開始往回裝了,

要先裝主板,因為天線在下面的

再裝按鍵板

然後再把主板對準銅針插入

試試摸個球,還好,沒拆壞。。。

恢復原狀。

最後請教各路大神:
手機拍攝的照片,大概有5M,6M, 7M這麼大體積
存到PC電腦,用小畫家MSPAINT打開,什麼都沒幹,按保存,
馬上變成2M, 3.6M ,大概減少一半。(我也沒有“重新調整大小”,也沒有“裁剪”,啥都沒幹,)
對於電腦裡面的圖片,平時縮小文件的方法就是“重新調整大小” 或者 “裁剪”,來減小文件體積。
為什麼手機來的文件,也不用做什麼,直接保存就變小一半,難道說手機里的圖片,是虛胖的嗎?

网友:
那一排排的电阻电容。这鼠标第一次见到

网友:
罗技火星轨迹球的无线版,这种鼠标用来上网或者3D建模还是挺爽的。

网友A:
还有这种鼠标呀!开眼界了
另外另存照片文件减小是压缩率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鼠标呀!开眼界了
另外另存照片文件减小是压缩率大的原因

謝謝指教,
可是按了保存之後,看圖片質量也沒啥變化啊(用23寸顯示器看,比在手機6寸看更仔細)。

難道說手機的CPU處理不過來所以偷懶?
照理說現在的手機CPU都超過電腦了啊,至少製程上超了(7NM)

网友:
用过这个东东,一点都不好用。感觉设计上有点太另类

网友:
这个好用吗?

楼主:
老王說好用,
ENLIKE 說不好用
所以。。。。
見仁見智了。

网友:
jpg格式的图片是压缩模式,不同软件产生的jpg等压缩的图片因为压缩率不一样,所以文件大小也不一样。手机相机拍摄的模式有的可以选择精细或者一般的模式,所得到的图片文件大小也不一样。同一个场景原始图片,压缩率越大,文件越小,图片越模糊。

网友:
用久了大拇指会不会抽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用带轨迹球的,经常要清洗,好麻烦,还是激光鼠标好用。。。。

网友:
估计这是10几年前的老货了

网友:
这个轨迹球看着难受。
手机的照片,很多知识缩略图,例如微信发图,除非你点原图,对方才会收到你手机的原始图片,如果不点,那充其量最多是缩略图,如果点击查看原图则会看到稍大点的缩略图,总之很繁琐。。

网友:
没长时间用过。用着舒服么?

网友:
以前看到过类似型号的,想买,可惜价格高!

网友(2023-10-06):
作为长期用轨迹球的用户,分享一点使用感受吧,第一款2015年买的M570,第二款20年买的MX ERGO用到现在

习不习惯什么的看自己的需求吧,最大的缺点是这个球需要清理,因为手指上的分泌物随着大球的滚动会把灰尘带进球仓里,在球仓的三个支点处堆积,堆积多了就会导致大球转动阻力增加,此时就需要把大球捅出来清理球仓里的三个支点(目前这两款球仓的支点应该都是固定的球形支点)

三个支点球支棱着大球滚动,从我M570的磨损来看,大球应该是在三个球形支点上硬摩擦,所以570用了五年后那三个球形支点基本都磨出平面了,哪怕我买新款时候才注意到有第三方厂家在买这个大球球,我后面新买的大球放到570里依然阻力很大(虽然翻新换过微动什么的,但是因为支点磨损已经没有翻新的价值了,所以才买了MX ERGO)

个人觉得厂家应该把支点的塑料球做成可替换的那寿命基本可以一直延长了(很明显厂家不可能满足咱们)

新款ERGO和570比,电池改成内置的了,最坑的是ERGO的球基本没法用手指把球顶出来清理,570的底孔用小拇指还能顶出来,ERGO孔小的可怜,现在清理还要准备一根热熔胶棒来捅。。。。。。。还有就是ERGO表面材质有点一样难尽,不经常摸的地方现在看着就像高温导致的起泡一样

分享一个特点,我个人用这种鼠标,会不由自主的做无效的揉搓移动

网友:
回复这个帖子后,我又试了试把570仔细清理了一下,三个支点虽然有磨损,但是换上第三方兼容的球之后感觉也还行,前面我说的有阻力估计是清理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