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Lunwen拆解-拆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9-02-28):
前几天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家的监控摄像头闲置着(闲置很久了),于是架起梯子爬上去拆了。回来之后拆开看了看,稍微做了清洁处理。
是模拟的头子,视频输出制式是PAL的(分辨率720×576),准备接电视上看看。(有一个自制BNC转 A V 线的半成品,还差一个BNC接头)
开拆

参数

接头

防雨罩掀去

拆开

传感器板背面

灯板局部细节

图像传感器板主芯片,Sony(索尼)CXD3142R。

主芯片旁边的EPROM,视频分辨率一类的数据在这个芯片上保存。

灯板背面

传感器板
镜头上标注参数:光圈F1.2,镜头直径8毫米。

镜头拆下

CCD传感器及周围细节

壳子里面有一包干燥剂,防潮的。

散件

拆解完毕

@数码小透明
@小雪碧
@snowrose2000

网友A:
您能告诉我那个BNC转AV的线怎么接嘛?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摄像头,没有解码器没法测试好坏

网友B:
敢拆人家的射象头,胆子不小啊

网友C:
 小伙子你飘了,看来平常挨你父母揍不冤枉呀。
不问自取谓之贼也。
今天拆了邻居家摄像头,过两天你掐指一算他家的录像机也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你飘了,看来平常挨你父母揍不冤枉呀。
不问自取谓之贼也。
今天拆了邻居家摄像头,过两天 ...

嗯嗯。。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拆人家的射象头,胆子不小啊

嗯。(防闲置)
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能告诉我那个BNC转AV的线怎么接嘛?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摄像头,没有解码器没法测试好坏 ...

一根 A V 线,另一端接好BNC接头

网友D:
感光片好像比SJ4000运动相机上的好,大概3分之1英寸。

网友E:
怎么确定人家是闲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光片好像比SJ4000运动相机上的好,大概3分之1英寸。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人家是闲置的呢?

长时间未上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根 A V 线,另一端接好BNC接头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转换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转换芯片吗?

不需要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转换芯片吗?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直通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直通线)

好的,谢谢您,做好以后直接插到电视上就可以看到画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您,做好以后直接插到电视上就可以看到画面了吗?

是的

网友A:
我刚才做了一个,好像不行,电视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做了一个,好像不行,电视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应该需要吧。
或者可以上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需要吧。
或者可以上图看看

我找了个同轴电缆,另外一端接了莲花头,插到电视上不出图像,切换视频也看不到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个同轴电缆,另外一端接了莲花头,插到电视上不出图像,切换视频也看不到图像。 ...

应该是图像制式不对,导致不出图像之类的。(一般是PAL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