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OMRON C200H-TS101 温度传感器模块拆解

楼主(2019-02-28):
OMRON C200H-TS101 温度传感器模块-----中央空调主机上的模块,前几天坏了一个,换下来的。拆开看看并附芯片资料供大家参考

中央空调主机主控箱

燃烧室中间的观火镜

主控箱

主控箱内部

主控箱内部---八个模块

热电偶

主控箱液晶屏

停止状态

运行状态

OMRON C200H-TS101 温度传感器模块各个方向展示

出壳---穿了铠甲---屏蔽罩

屏蔽罩

楼下继续。。。。。。

楼主:
接楼上:

A板正面

A板背面---2片IC

OMRON标记

IC之一74HC04A

74HC04简介

IC之二---SN7407

SN7407简介

指示灯、调节板(RUN BRCKEN WIRE)

小板背面

M51955A--电压检测器复位IC

OMRON 光藕?

OMRON 光藕、IC型号查不出

电阻排

RN2205---三极管

RN2205简介

日立CPU

CPU简介

OMRON 芯片 何许?

电感线圈

30P插接件与电容排?

40P插接件

27C256--存储器

27C256简介

B板正面

B板背面

OMRON标记

背面的贴片元件

做工不错

田村的DC-DC 5V升12V(正负)模块

OMRON芯片---何许?

元件排列整齐

板子上的74HC系列芯片

74HC165简介

74HC4028简介

74HC4066简介

B板上用了许多IC

MB3771简介

双运放--OP220GZ、S24S45两枚???

OP220简介

74HC系列IC

74HC08A简介

74HC123简介

著名的TL431

TL431简介

A、B板正面同框展示

A、B板背面同框展示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溴化锂机组,我们单位用的是热水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溴化锂机组,我们单位用的是热水型的!

二十多年了配件不好找,都用的是拆机件,机器是超期服役。。。。。。

网友B:
没说哪里坏了?不过这种都是换,修好也不让用。
只能走二手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哪里坏了?不过这种都是换,修好也不让用。
只能走二手市场

售后维修,模块控温失调,后来换了此模块后正常了,用的就是拆机件。。。。。。。

网友:
售后维修,模块控温失调,后来换了此模块后正常了,用的就是拆机件。。。。。。。
   10 小时前

网友C: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我的专业,原来是吸收式制冷机厂家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我的专业,原来是吸收式制冷机厂家技术

燃烧柴油获取能量。。。。。。

网友D:
这电路有年头了,现在看它就是一本正经地搞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有年头了,现在看它就是一本正经地搞复杂

感谢鼓励,科技进步了,这个也该退役了。。。。。。

网友E:
那个存储器上的白纸下面有个小窗,可以紫外擦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存储器上的白纸下面有个小窗,可以紫外擦除程序

是的,纸没有撕掉。。。。。。

网友F:
老的设备用科都很实在.

网友G:
拆解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解的不错,赞一个

感谢鼓励,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的设备用科都很实在.

二十年前的老物件。。。。。。

网友:
设计还是很工整的。

网友:
都二十年了,很可能是rom数据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