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迅捷FER2600G企业级无线路由器拆机拆解图!

楼主(2019-02-28):
这个漏油器是才买的不到一周,TMao上花了400大洋,只为固件功能多些。本想先看一下,这款的硬件参数,可惜是个特冷门的路由器,真的一点都找不到~~~

下图看储存是南亚的1882   NT5CC64M16GP-D1,百度一下应该是1GB的DDR3内存

下图是2.4的处理器,MT7615N

下图是5G信号的处理器MT7611N

下图是主处理器MT7621AT

下图是5G信号线路上的,印有136-633C-1802

下图是2.4G信号线路上的,大一点的印574B-719U,小一点印SP7

网友:
mt7621at的固件还是不少的

网友:
k2p热门啊  一样的CPU

网友:
迅捷啥时候良心了一把..不谈价格.

网友:
和K2P A2版本一样,看来也简配了,好多屏蔽罩都没有安装。

网友:
这货花400多? 陪大来啊 还不如K2P:sweat:

网友:
水星的MER2600G  和这个一模一样。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d=337878&page=1

这货用的OPENWRT,应该可以自己再刷刷机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啊,买二手洋垃圾路由器可能更稳定廉价一些呢

网友:
电源线连接方式比较山寨。。用这么空的铁外壳估计也是成本和面子的双重考量。。

楼主:
原本看在“企业”二字能稳,拆开后我做都坐不稳了~~~

楼主:
信号覆盖我也对比了TD-W89841N,TL-WDR6500,斐讯K2,斐讯K3。841N=K3<K2=FER2600<WDR6500

网友A:
这货比家用的强多少?
我才买的TP 1900m...

网友:
这货做工可以,7621固件不少,SPI的F好耍,用编程器把原机固件备份一下然后SSH刷BREED,测试出复位按钮,接下来就随便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比家用的强多少?
我才买的TP 1900m...

给我的直观感觉是 除了固件和外观,其它还不如普通家用的

楼主:
这款用的AH1827-25Q127CSIG-E88448到底是多少M的啊,有的说是8M,有的说是16M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看在“企业”二字能稳,拆开后我做都坐不稳了~~~

谢谢楼主点评

网友:
企业级就这水平?说到底还是坑,这价钱够买仨K2P了吧?我的K2P刷固件后也是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死机不掉线。

网友:
7621还是很多固件可以刷的

网友:
对水星,腾达,tp-link之类好感度不高。外型夸张,带机能力弱,可玩性更是没有。国产里面还是喜欢磊科,最早磊科54M路由刷了番茄,还在邻居家服役。

楼主:
这款路由器,能不买的就别买了吧,原厂的固件,什么都没有改过,现在是每次重启后三天,进不去后台,必须重启才能进。网络设备兼容不稳定,有时电脑手机都没网,有时电脑有网却打不开网页,不是电脑的问题,断开wifi重连还是不行,连别人家的wifi没有问题,只有重启路由器。设置的自动清理好像毛用都没有。这是我体验过最差的路由器了,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