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呯"电容炸了,升压板换电容

楼主(2019-02-28):
一块网购的DC升压板利用12v开关电源升为16v到30v给800型电动罗丝刀供电,一直正常使用不久前听见呯一声,一股轻烟冒出来拆开一看升压板35v1000微法输出电容爆了,拍了几张供欣赏

右边凸出来的是电容给顶起来了

开盖,电解电容外壳粘在盖子上了,内部濺有很多电解液

爆掉的电容

电容壳粘在外壳上

无外壳的电容

升压板数据,功率有100-150w,而电动罗丝刀大概就30来w富余量很大

取下外壳,合子上都印上了电容的形状,应经过高温高压所致

拆下来的电容芯子

就是给这把罗丝刀供电

利用这个电源升压

经过清洗,沒有35v1000微法的找了一个50v470微法代用,通电不正常再査发現最左边那个0.28吋的电压表短路了,网购换上正常了

最高31v

12v升为18v空载电流24ma正常

12v升30v空载电流约18ma正常

经过几天试用一切正常,还原收工

END

网友:
熱轉印哈哈哈
好在有殼子

网友A:
能把壳子顶出那么大一个坑,这爆炸的威力可不小

网友B:
握草,居然这么厉害,壳子都能顶出这么大个包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草,居然这么厉害,壳子都能顶出这么大个包来!

如果沒有外壳的话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壳子顶出那么大一个坑,这爆炸的威力可不小

声音又不很大,应该是温水煮青蛙

网友:
高温熔化了外壳顶上去的,因为外壳限制了安全口,所以温度越来越高,否则早爆了!!!

网友:
本来可温柔的生 结果是强制别个不要生,鼓捣把肚子按住就不要生 结果难产死了

网友:
防爆纹没有顶破直接炸膛了,换个日系的吧靠谱点!

网友:
鼓那么高,光溜溜的,看成按钮开关了。

网友:
这防爆都么有起作用,剩下一个垃圾电容还不一起换日系了?

网友:
电容爆炸声音其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