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各位K9CHGY8S5M颗粒适合哪个主控板?

楼主(2019-02-28):
我从一个好的120G固态硬盘上拆下两个存储片,型号是:K9CHGY8S5M-CCK0,BGA316焊盘的,想做成两个U盘,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3268,3267,903,917,918这些板子能用,可是又有很多人说不能用,搜这些主控的FLASH兼容列表,确实没查到我这个颗粒型号,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这个颗粒究竟适合哪个主控板,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你的闪存 K9CHGY8S5M-CCKO的原厂资料

网友A:
银灿903支持你这个型号的闪存芯片啊,只是你软件版本没下载对。以下银灿903量产软件支持
K9CHGY8S5M-CCKO 闪存ID:EC1AA8DE88C5 支持该闪存型号的银灿903软件版本
V4.06.01 和V4.09.00.25只有这两个版本的银灿903支持你手里这个型号的闪存芯片

网友A:
银灿903 V116量产工具V1.16版【版本号V4.06.01】银灿903 V123量产工具V1.23版【版本号V4.09.00.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银灿903 V116量产工具V1.16版【版本号V4.06.01】银灿903 V123量产工具V1.23版【版本号V4.09.00.25】

...

诶?903能支持T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903能支持TLC了?

只能支持非3D支持的,自己可以在903闪存列表里把所有型号全部查一遍你就会发现。里面部分型号还是有T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903能支持TLC了?

PNIndex  这个就是903的闪存列表了,自己进去把全部型号输入到 FlashMaster1.3.4.13版本里面,软件就会显示出那个型号是MLC TLC S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903能支持TLC了?

V4.06.01 和V4.09.00.25只有这两个版本的银灿903支持你手里这个型号的闪存芯片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闪存 K9CHGY8S5M-CCKO的原厂资料

你们这个服务器选的哪里,我查出来没有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银灿903支持你这个型号的闪存芯片啊,只是你软件版本没下载对。以下银灿903量产软件支持
K9CHGY8S5M-CCKO  ...

903 flashdb里虽然有这个ID,但开不出来,实测过,死心吧。
903还是老老实实贴MLC和SLC吧,不要剑走偏锋了。

楼主的这个颗粒,是19nm 2D TLC,贴3268和3267都可以,全盘读130写3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 flashdb里虽然有这个ID,但开不出来,实测过,死心吧。
903还是老老实实贴MLC和SLC吧,不要剑走偏锋 ...

今天也贴了一个,速度差别有点大啊,读130写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 flashdb里虽然有这个ID,但开不出来,实测过,死心吧。
903还是老老实实贴MLC和SLC吧,不要剑走偏锋 ...

如果可以双贴903就安逸了。903认出来了,但开卡总是DOWNLOAD ISP FAIL

网友D:
我这个怎么跳线啊?颗粒和楼主一样的,主控是3268m双贴的

网友D(2020-04-22):
引用 网友C:
903 flashdb里虽然有这个ID,但开不出来,实测过,死心吧。
903还是老老实实贴MLC和SLC吧,不要剑走偏锋 ...

我也有片K9CHGY8S5M,主控也是3268的,请问您怎么开卡的?我开卡一直显示pretest。20000多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怎么跳线啊?颗粒和楼主一样的,主控是3268m双贴的

双贴4ce.好像要把r6 r7都断开吧。反正我的3268双贴这个颗粒没成功,搞成单贴6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片K9CHGY8S5M,主控也是3268的,请问您怎么开卡的?我开卡一直显示pretest。20000多秒了! ...

跳线跳对没,卡这个好多可能,发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怎么跳线啊?颗粒和楼主一样的,主控是3268m双贴的

有双贴316的3268板子?求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贴4ce.好像要把r6 r7都断开吧。反正我的3268双贴这个颗粒没成功,搞成单贴64了 ...

这种双贴316的板子还有吗?求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怎么跳线啊?颗粒和楼主一样的,主控是3268m双贴的

双帖好像要去掉R6和R7

网友:
不要贴SM3268,永远也开不出的。
K9CHGY8S5M 贴SM3267,只能单帖,秒开,效验包过。
SM3267有8CE的就好了,SM3267什么都好开,比SM3268强一万倍。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80509-0AE
闪存识别码:  EC1AA8DE88C5 - Samsung(三星) K9CHGY8S5M - 4CE/单通道 [TLC-8K] -> 总容量 = 64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