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说多了都是泪,2012款速腾更换离合器

楼主(2019-02-28):
我的速腾让我跟4S店打交道打到吐。更好变速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5
2012年,新速腾刚出,0打折买了款1.4T自动豪华版。
自从买了这个车,大大小小关于车上的事都接触过了。
加装后悬挂钢板,更换离合器,结果变速箱机电单元出问题,直接换了变速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外观1

外观2

拆下轮胎,要把左侧刹车盘等主轴拆掉

拆掉轮胎上的挡泥隔音板

护底也拆除了。

汽车正下方,左为发动机,右为变速箱

主轴拿掉,变速箱漏出来了。这是汽车左前方。

变速箱拆下,剩下单独的发动机

整体变速箱

现在是拆离合器,没有持续拍照。那天弄到晚上7点多。

网友A:
唉,比亚迪也一样,如了双离合的坑

网友:
干式双离合的痛,很正常

网友B:
干式双离合,相当于两个手动变速箱结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式双离合,相当于两个手动变速箱结合在一起

看着变速箱和发动机链接的地方。有通风板挡着。真想给他封住灌上油。

网友C:
湿式的双离合也是一个样
2w3公里换双离合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湿式的双离合也是一个样
2w3公里换双离合总成

应该这款变速箱的问题。不过发动机是真不错。真省油。一箱油全程高速定速100.基本1000左右。1.4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唉,比亚迪也一样,如了双离合的坑

比亚迪那是离合坏,不是正常磨损呢!我已经换了个,8000公里起步DUANG,然后进店3天换了离合,一堆异响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亚迪那是离合坏,不是正常磨损呢!我已经换了个,8000公里起步DUANG,然后进店3天换了离合,一堆 ...

我的是磨损严重,另一个就是电液模块油压不足换了电液
感觉摩擦片不耐磨,也可能控制逻辑还有问题

网友E:
正常来说结构越简单,机械损坏的几率是越低
双离合把一个变速器变成两个的结构,其实就是复杂了。
cvt说是结构最简单但是反而是所有变速器中控制系统最复杂,因为要不断调整两个轮毂的涨紧力,出错就报废,就这样变得最娇气
at因为做的是加法,却变成了现在稳定最好的自动变速器
AMT问题只在于速度。。。
说来说去,还是MT好,加个自动离合器减轻堵车的时候脚的踩离合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结构越简单,机械损坏的几率是越低
双离合把一个变速器变成两个的结构,其实就是复杂了。
cvt说是 ...

CVT不能暴力高速。因为链条的载重是有数的。
不过现在有手动改自动的了。我朋友3000多把手动改成自动了。开着也不错。不用踩离合。随意挂挡,一档也不会憋死车。3000多,我感觉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CVT不能暴力高速。因为链条的载重是有数的。
不过现在有手动改自动的了。我朋友3000多把手动改成自动了。 ...

就是改了离合辅助住,所谓的自动离合器,最重要是可以控制这个辅助系统工不工作,就是你喜欢挂档和离合配合自己控制,还可以关闭辅助系统享受mt的乐趣,堵车或者日常口语开了系统,跟现在一D到尾的自动档就差一个要手动挂档而已,而且自动离合好像还有提示最佳换挡的显示器提示,我准备把小面包改了方便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磨损严重,另一个就是电液模块油压不足换了电液
感觉摩擦片不耐磨,也可能控制逻辑还有问题 ...

材料问题,成本问题,逻辑问题都有的

网友:
这工程可不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唉,比亚迪也一样,如了双离合的坑

还好当初买的时候没选双离合的,要不然现在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当初买的时候没选双离合的,要不然现在头痛了

4S说要换就把车扔那儿,啥时候修好要看备件啥时候到

网友G:
我也是12年买的车,虽然车型不一样,估计我俩都是同动力和变速箱的平台,各种挫特别冷车的时候,去四儿子几次,因为离得远到那里都热车了,试车很轻微就是不给换离合器!
四儿子说你尽管开坏了我们保修。
现在已经14万了,但是就是不坏,马上要出保了~

你的是为什么要换呢,动不了了,还是因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12年买的车,虽然车型不一样,估计我俩都是同动力和变速箱的平台,各种挫特别冷车的时候,去四儿子几 ...

离合器是因为顿挫抖动。2档换3档有异响了。机电单元是因为挂上档不走路。需要反应几秒才走。说机电单元的毛病。急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合器是因为顿挫抖动。2档换3档有异响了。机电单元是因为挂上档不走路。需要反应几秒才走。说机电单元的 ...

那你这个的确严重不修不行了!

网友:
修好出售 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