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搜狗浏览器的这个文件好diao,怎么也删不掉

楼主(2019-02-28):
安装目录下的SESecurityCenter.exe,感觉这个文件也没多大实际用处,浏览器关闭之后还是常驻后台,可以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关闭但很快自己又启动,叫自己“安全中心”,但是表现得跟流氓软件似的,感觉一直在后台监视用户。找到文件位置,删除的时候这样提示,明明已经提供了管理员权限了,还是删不掉,请问怎样才能删除这个文件?

网友A:
用360流氓软件删除试试,流氓对流氓才好使。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部分软件用驱动占用内核权限来保护自己文件不被干掉。

网友:
更改文件所有者。或者进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流氓软件删除试试,流氓对流氓才好使。

然后再用马花藤干掉360,再用独霸KO腾讯........

网友B:
进pe删掉,进安全模式设置文件夹权限

网友C:
下载NTFS Permissions Tools小工具,专治各种权限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NTFS Permissions Tools小工具,专治各种权限不足。

这样不会影响软件使用吗,后面会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删掉,进安全模式设置文件夹权限

搜狗输入法我几年了都没删掉,放弃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重装系统解决不了的

网友:
如果可能,别用这些垃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会影响软件使用吗,后面会不会报错。

 这是一款人性化的NTFS权限调整小工具,和你在资源管理器种右击文件 - 属性 - 安全 标签调整的效果一样。(资源管理器那种方式我学不会)
不要拿系统分区的文件做实验,只治那些能拿得准的文件。
像楼主图中所示文件,一看就是搜狗的玩意儿,楼主确定不再需要它,这时候就可以上小工具咯。

网友:
搜狗浏览器的安全中心,锁定主页默认浏览器什么的用的,删了搜狗应该就会运行不了了吧

网友:
可以使用其他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