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帮忙看一下这个充电器限流部分原理

楼主(2019-02-28):
按这个图改了三个充电器了,都挺顺利,也挺好用。最近又改一个,其他都挺好,在限流部分遇到点疑惑。我改的是12v电瓶用的,以前那几个都是把电流做到7A左右,最近这个做成12A,在调试最大电流的时候,选择不同阻值的检流电阻R38,用0.1欧和0.2欧的电阻都不能很好的调整最高电流,调整的时候会出现LED2和LED3同时亮灯的情况,并且电流怎么也不能调整到想要的最大12A。用0.04欧左右的电阻才可以,能在合适的范围调整,并且不会出现两个LED灯同时亮灯。图上R30是转灯调整,R12是调整最大电流的,R11去掉了没有接,R38只要超过0.1欧,调整这个R12,从0欧到15K都不能的到需要的12A电流。(试过减小R13也没有什么变化)哪位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限流这部分原理,先谢谢了。

网友:
先抢个楼慢慢等大神。好像哪儿没连上啊

网友A:
R38为电流检测电阻,在这里为1欧。494的16脚接地,15脚经R11、R12接到检流电阻,经R13接到494的基准电压端。正常时16脚电压为零,15脚电压视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原则上,15脚的电压要等于或者大于16脚电压,芯片才会输出PWM驱动脉冲。举个例子,当恒流负载电流为2A时,流过R38后,电压变压为-2V,选择合适的R11、R12、R13电阻,使流经R12、R11的电流产生2V的压降来平衡取样电阻R38的压降。至于如何计算,不用我说了吧?

把R38改为0.1欧,R13改为4.32千欧即可。

网友:
搬个板凳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8为电流检测电阻,在这里为1欧。494的16脚接地,15脚经R11、R12接到检流电阻,经R13接到494的基准电压端 ...

非常感谢,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B:
感觉这个图有点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图有点问题呀

按这个图已经改了三个了,限流电阻是自己改的,阻值每次都不一样,这次这个一开始取值小了,用的是20A分流器,后来换的又大了,最后用0.05欧合适。

网友(2020-03-24):
电路蛮厚实的,能手动调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