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大家看看这款尼奥电动螺丝刀怎样

楼主(2019-02-28):
看到最近优惠30多元不知道值不值得买,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非常好,这只能用于拧螺丝吧

网友:
便宜啊 在哪卖 我也去看看

网友:
这个功能太单一了,不如买一个坛友提供的充电钻,还带扭力调节,双速的,也就是30元多一些,贵一点的也就50元多吧。

网友:
雷铭那款比它好看,价格一样

网友:
不带扭力调节,请无视他

网友:
没有力矩和电量显示,也没有过放电保护,左右旋转控制设计的位置不合理使用时常常会不小心触碰到,我现在用的雷铭就是这样的设计,深有体会

网友:
30块钱再怎么说都合算啊

网友:
无力矩调节的必须无视

网友:
天和。。我之前在老站拆过机。。

网友:
没用,只能买回家吃灰

网友:
用锂电还是镍氢电,镍氢的应该是4.8v吧?

网友:
万克宝那把小电批不错,去年双十二的时候49块钱,还带扭力调节

网友:
没有扭力调节,看样子估计连调速都没有
拧螺丝很容易拧花,不实用

网友(2022-05-26):
力量够不够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一般般,不好不坏

网友:
12.5买过几个

网友(2022-06-30):
多多用了券12块1,带锤子尖嘴杂七杂八的28件套。4.8V镍镉,最低档捏不住。这玩意除了比12V轻巧点一无是处

网友:
镍氢电池的,我买回来改了锂电池,多少一直吃灰,感觉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