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比亚迪宋DM更换空气滤

楼主(2019-02-28):
到2月份买车一年了,空调滤在4S店换了两个,价格很喜人,带人工70一个,没事干时网上查到有,空调和空气滤一起,买两套发三套,二十多一套,想着空调又有尘土味了,那就买吧!
空调滤换了,看一下总里程近两W,HEV里程也有1W多点了,干脆把空气滤也换了。

开盖,五个十字螺丝

开盖,五个十字螺丝

这个螺丝也要松开

这个螺丝也要松开

没吸尘器,先用湿纸巾擦吧!

没吸尘器,先用湿纸巾擦吧!

新旧空气滤对比

新旧空气滤对比

网友A:
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就是个娘们拿个螺丝刀也会弄。犯得着跑那么远还花工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就是个娘们拿个螺丝刀也会弄。犯得着跑那么远还花工时费 ...

有的娘们都会换火花塞换机油
有的爷们开车只会加油

网友:
同款车来围观

网友C:
同款车,你的PM2.5滤芯换过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就是个娘们拿个螺丝刀也会弄。犯得着跑那么远还花工时费 ...

你看你说的,这个空滤螺丝很紧,内梅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车,你的PM2.5滤芯换过没有?

就是空调滤,没有转的PM2.5滤芯

网友D:
楼主冷却液少了没,暖风水阀漏水了没!检查下,图一,上方,正中间靠右,那个插满管子的,就是暖风水阀。漏水是通病,主要检查冷却液液面是不是到了MIN,或者比MAX  MIN这个中间低,就是漏了,还有开着HEV急加速,深踩油门,会不会车速上来慢,发动机空转几秒钟,如果是,离合就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你说的,这个空滤螺丝很紧,内梅花的!

不针对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车,你的PM2.5滤芯换过没有?

空调滤换了,这款车没PM2.5滤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冷却液少了没,暖风水阀漏水了没!检查下,图一,上方,正中间靠右,那个插满管子的,就是暖风水阀。漏 ...

吓死了,赶快又检查了一下,还好,还好,多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调滤换了,这款车没PM2.5滤芯啊!

如果是新款前脸的是没有的 被简配了 ,我的老款是带的 ,一块蓝色滤芯

网友E:
多来发发贴就会自己动手了,先买套工具!

如果有架子估计我什么都会自己的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来发发贴就会自己动手了,先买套工具!

如果有架子估计我什么都会自己的搞了! ...

这是要开4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娘们都会换火花塞换机油
有的爷们开车只会加油

说到这个就想起ROSE 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开4S吗。。

主要这也不复杂,省了一半的成本,

只是四儿子保养机油钱的一半就可以完成了!

还有自己有动手的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款前脸的是没有的 被简配了 ,我的老款是带的 ,一块蓝色滤芯

我的就是被简配的

网友:
空调滤芯是纤维的,洗洁精伺候,晒干后继续用。

网友:
这个滤芯看着就大气····比常规的大的多了····这种设计·过滤、进气效果比起普通的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