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复一个华为40w超级快充,少见的PCB变压器【HW-100400C00】

楼主(2019-02-28):
第一次来新版论坛发帖,似乎这边人气旺一些。发图片终于不用先压缩了,可是要一个一个地点,蛋疼啊。加上图片方向被论坛限死横屏,有些图方向不对,权当预防颈椎病了

这玩意是如今手机快充军备竞赛的产物,华为Mate20Pro自带的40w快充,最高输出可达10V4A。这么小的体积居然有40w的功率,确实让人吃惊。

收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人锯开了,锯开的原因是有一条腿卡在插座里了,被人暴力拆解了

这玩意上面只标了三个电压档位,我测了支持FCP,SCP,QC2,QC3,最高能上到12V。

抽出内脏,完好无损,输出USB做工挺好,两颗CAPXON固态滤波,左边那块黑色的东西十分让人注目

底部全是灌胶,为了更好的导热,断脚的另一半还卡在PCB上

内部很紧凑,做工很不错,高低压隔离绝缘做得也很到位

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块平板变压器了,铁氧体中间夹着的是一块超厚的PCB,里面印刷着初级和次级线圈,减小体积,减小趋肤效应。平板变压器一般来说只在大功率通信电源模块里面见过。

破坏性拆解就免了,网上有人这么做了

回到正题,从别的插头上拆下来一根脚

加热融进塑料里面

后来发现原来的PCB夹片根本不上锡,索性直接焊线了,然后AB胶固定绝缘

最后塞回去,胶带伺候,想退休没那么容易

12v输出正常

OVER~谢谢观看

网友:
做工可以呀,这么小搞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赚了
这么大功率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A:
不能多图上传是因为你没有设置FLASH权限,如下图:

设置允许运行FLASH 即可,等以后启用HTML5上传后就没有此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多图上传是因为你没有设置FLASH权限,如下图:

设置允许运行FLASH 即可,等以后启用HTML5上传后就没有 ...

大佬  新版的app啥时候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多图上传是因为你没有设置FLASH权限,如下图:

设置允许运行FLASH 即可,等以后启用HTML5上传后就没有 ...

骚版我想问下有些图片明明是纵向的,可是上传上来都变成横向了怎么办

网友:
淘宝上那个日本的啥春田dcdc模块就是这种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骚版我想问下有些图片明明是纵向的,可是上传上来都变成横向了怎么办

应该是你在电脑上查看是按照图片的EXIF 参数自动调整方向的,但是上传后没有,所以跟你电脑上看到的方向不同。

你在电脑上批量调整一下图片(不要保留EXIF)再上传应该就没有此问题了。

网友:
楼主没拆过肯辛通和泰格斯那种超薄电源?那里面都是这种印刷变压器结构

网友:
得益于平板变压器,大功率充电头才能做的更小,我前几天刚修好了一个4.5V5A的,发在论坛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磁芯,感谢发帖!

网友:
做工不错,华为还算良心吧,就是那个保时捷手机太贵!

网友B:
平板变压器里面应该有铜丝吧,怎么拆开一堆碎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变压器里面应该有铜丝吧,怎么拆开一堆碎渣

应该是印刷在PCB上的覆铜

网友:
这个充电头不便宜!

网友:
号大功率啊,好东西

网友:
体积是不大,就是拆破相了~

网友:
那个铜箔变压器还是该找点大图来看看

网友:
欢迎来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