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OPPO 的小音响功放 !

楼主(2019-02-28):
拆个OPPO 的小音响功放 !
一个猫形状的音响 ,USB接口的 ,上面拉掉了 ,
剩下底座 。

带音量开关

拆开,里面是个小巧的功放板
内部是这样的小喇叭。
正面

电位器和电容

反面有个功放芯片组成的。

放大看看芯片型号 8002 B
8002/8002B是专为大功率、高保真的应用场合所设计的音频功放IC。所需外围元件少且在2.0V~5.5V的输入电压下即可工作。

这是另一个小音箱拆下来的,这个是双声道输出的 ,比那个好些。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看着好垃圾

楼主:
品牌小音箱,这种 基本都这样,杂牌更没个看 。

网友A:
哈哈,缺件的,路上捡的吧?

网友:
很渣的感觉。

网友:
,喇叭屁屁倒是挺大,音质好就行。

网友:
喇叭磁铁够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缺件的,路上捡的吧?

还真不缺件 ,上面拧掉了 ,就要这个功放板 ,USB供电 ,改造个东西很方便。

网友:
一般化,但5v供电很接地气

网友:
打着OPPO标的手机店小赠品吧,并不是OPPO的产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就是个能响的东东罢了。。。。

网友(2023-08-12):
主要看功放芯片的能力

网友:
看做工很一般。

网友:
我也有一个 换了功放板 脑袋上装了个led灯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带不动大喇叭吧。

网友:
看着挺久以前的产品了

网友:
渣渣的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