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热心帮助姑姑家,完美安装窗帘架 !

楼主(2019-02-28):
热心帮助姑姑家,完美安装窗帘架 !
之前的窗帘架坏了,姑父用了铁丝对付,
这次买了窗帘架 ,找我去安装。
之前是这样的。

这个窗帘架怎么装?难住我了 。

想个办法,找点木料

测量好长短 。

截下来

走时带的工具 ,电钻和钻头

打4mm米的孔 ,穿过去 ,姑父买的七公分的螺丝钉。

穿过去

装好木板 ,固定

一定的间距固定好 。

看着还不错 。

找出几个夹子 。

挂上窗帘架

安装好窗帘架 ,拉上看看,方面,美观了许多 。

助人总是快乐的 ,爬上爬下累了一身汗。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截下来的木头段 跟 墙面没有固定,回慢慢垂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下来的木头段 跟 墙面没有固定,回慢慢垂下来吧?

感觉7cm的螺丝钉 ,固定了木头 ,另一头顶在墙上,窗帘没多重,不会怎么变形。影响不大

网友:
大佬打螺丝给天花板震裂一条缝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7cm的螺丝钉 ,固定了木头 ,另一头顶在墙上,窗帘没多重,不会怎么变形。影响不大 ...

用久了肯定掉下来, 尤其是用厚窗帘的场景.
窗帘导轨其实离墙还更近一些, 个人认为掉下来是早晚的事

网友:
骚版,这有好人好事,请打赏设精表扬一下

网友:
塑料轨道的啊

网友B:
导轨固定在天花板上怎么样?

网友C:
我也在想,为何不往棚顶固定?

网友:
哈哈哈,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想,为何不往棚顶固定?

上面是水泥板 ,需要电锤来搞,他这有挡板 ,施工不容易。太靠内,拆卸窗帘不容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固定在天花板上怎么样?

天花板是水泥板 ,太靠上,拆卸窗帘费事的,这个加工木头,一个手电钻即可

网友:
这装的也太丑了吧,轨道盒本来是用来遮丑的,结果你把轨道装在盒子外面,为啥不安装在顶上,你不是有电锤的吗

网友:
顶棚打孔用L型角铁构件连接木棒向下延伸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直接钉在墙顶上吧,这样时间长了有些不稳固

网友:
墙上没固定啊,单头固定不结实,

网友:
木条和墙之间用免钉胶粘一下

网友:
简单,方便,实用!赞一个!

网友:
这个重量的窗帘拉不下来,要是那种双层厚重的就不行

网友:
居然看成了姑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