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LINK TL-R473GP-AC的这个交换机真是绝了

楼主(2019-02-28):
这台交换机tplink to-r473gp-ac,网络面板可以正常供电,sys灯亮着,网络端口电源灯不亮,无法正常联网,只有重新插电源的时候端口灯会全部亮一下,求大神们指导,还有救吗

网友A:
先复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复位试试~

没用,还是不亮

网友:
很明显这是个 路由器,看看是不是 固件丢了

网友:
重做水晶头,还不行就只留1236四芯

网友:
用机制短网线连接面板和路由器试试

网友(2020-10-16):
这个是带AC的路由器,系统启动时候比较久,启动好了后面的灯才会亮

网友:
我也有这个,你拆的CPU是什么的

网友:
先咨询售后啊!
把网线都拔掉,一根一根试试,看看什么反应,实在不行咨询售后

网友(2020-12-23):
电源线旁边绿色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