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新来的中国移动H2-3光猫拆解,顺带改poe供电

楼主(2019-02-28):
拆开看看。之前移动总给mtk的猫,坏了3~4个了,现在这新来的。打开看看

正面

后面

打开

1usb1电话1千兆3百兆

PCB还有螺丝

翻过来

CPU,海思Hi5662H。不错!起码不是垃圾mtk了

存固件的,东芝。居然不是25芯片

海思WiFi,Hi5620

光头旁边有个芯片, ,估计是处理光数据的

准备改造。用lan4百兆,要扣掉对地电阻

抠干净

负极,直接通到复位键的外壳了

正极,要加个二极管。免得误插千兆设备导致烧毁

拉好线。45-78+

装回

测试可用。

网友A:
海思方案,菊花化工的???

网友B:
 同学,你准备去读初四?

网友:
这个玩意改POE~

网友B:
  骰子同学,努力、、、、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骰子同学,努力、、、、鸟

你盗图盗的够快,我连背都没背完就被你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骰子同学,努力、、、、鸟

现在已经是原地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方案,菊花化工的???

应该不是吧,可以采购的。看它里面设置页面的生产厂家是CM自己的。(中国移动自家生产)中兴的光猫也用华为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准备去读初四?

63制的。还有一段时间中考。

网友:
海思方案的,不错

网友:
哪天断网的时候我也把我家的联通光猫拆开看看,看看主控是不是联发科(MT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可以采购的。看它里面设置页面的生产厂家是CM自己的。(中国移动自家生产)中兴的光猫也用华 ...

你想多了,移动都是招标采购,它自己不生产的。中兴也不可能用海思的处理器。
我们也是中标公司,量比较少,还没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拆解。另外再补充下,中兴微和海思的芯片现在都对外开卖了,海思的方案不一定是华为的产品。

网友D:
我直接让移动给了华为的猫,华为的盒子。。

网友:
划重点:已经坏了3,4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移动都是招标采购,它自己不生产的。中兴也不可能用海思的处理器。
我们也是中标公司,量比较少 ...

之前在网上不知道哪里看到一个中兴里面用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让移动给了华为的猫,华为的盒子。。

我这的人都换得不耐烦。。。。这次我叫他换的时候,我在电话里面专门叮嘱了,让他拿个好点的。

网友E:
mtk也不错我的电信200兆自己买的光猫能跑满也不热稳定   拨号用的是285g

网友:
海思的芯片用的还挺多的,特别是运营商的东西,例如光猫和电视盒子。

网友:
这是非标POE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mtk也不错我的电信200兆自己买的光猫能跑满也不热稳定   拨号用的是285g

你确定?拆开摸过芯片吗?我拆了两个EN7526的方案芯片都是烫手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