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意雅(香港)有限公司的精密电子点焊机PC-3P,Precision-Weld

楼主(2019-02-28):
正面照片,很简单,
从左至右依次
开关、输出电缆   显示及控制区
下方正中央是通信接口DB9

上部全景

从左至右依次

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储能电容

输入变压器特写,参数掉了,
输入有2个110V绕组串联(黑-白-黑-白) ,
输出是  130V/2A(红-红)  和 +-13V/1A(黄-蓝-黄)

输出变压器

储能电容 nichicon NX系列 350V 6800uF

左侧红黑线是输出电流信号
灰色是输出电缆
中部下方
黄-蓝-黄是控制板电源,
红黑双粗线是电容

红黑细线是焊头电压信号
蓝线是输出变压器控制端

特写

灰色是输出电缆
下方
黄蓝黄线(13VAC-13VAC) 是控制板电源,
红黑双粗线 是电容

红黑细线  是焊头电压信号
蓝线  是输出变压器控制端

红红 储能电容输入(130VAC)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支架

楼主:
先来控制板背面全景,最后提供板子上超过2只脚的元件(不含排阻、按钮、插接件和LED数码管)的DATASHEET

主芯片 AT89C52
看门狗 MAX1232
存储芯片 24C02
DAC芯片 MAX549A

运放TL084

七划管驱动芯片CD4543B

4路2输入NOR 或非门芯片  MC14001B

译码器 74HC138
运放 OP07
运放TL082

接下来是三只脚的元件
N-MOS (输出变压器控制端)  2SK1020

三端稳压电源 L7805

三端稳压电源 L7905

三端可调稳压电源LM317

三端稳压电源L7806

三端稳压电源L7812

三极管系列

TIP47

9014

A92和  BTA16

S8550

S8050

MPSA42

楼主:
简单分析一下原理

如果不对的地方,请多指出。

电源变压器给控制板供电,给储能电容充电。

控制板控制NMOS,接通输出变压器
控制板监测焊头压力(0.2~2.0KG可调),输出电流(80~500A)和电压(0.2~2V),还有焊接时间(2ms~20ms)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目前分析,这个是要监测压力传感器来触发动作,没有直接的触发按钮。
等焊笔到了就测试,确认了再放触发方法。

3.1更新

触发是通过那个DB9口完成的,先设置 压力值,控制板下指令给DAC

DAC与压力信号比较,压力信号大于DAC输出电压就给一个动作信号回控制板
控制板控制MOS通断。

如果动作电流超出设置的电流范围,如300+-50A,就会报警,用手动的点焊笔还是有点难操作。

楼主:
这一楼用来放PDF

一起打包的(不含L78XX,超大了)

分别的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储能,然后通过变压器降压来输出进行点焊?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低压电容?难道是为了用一个可控硅替代那一堆 MOS 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压器储能,然后通过变压器降压来输出进行点焊?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低压电容?难道是为了用一个可控 ...

厂家应该是根据功能比较过成本的,高压侧对电流的要求可以小很多,MOS的要求低一些

网友:
等着看看点焊效果

网友:
拆解得很详细,描述得也很清晰,图片照得也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研究完触发方式,想用好又有必要作一个焊接机头,烧钱啊

网友:
优秀文章,谢谢分享,加分砸专家

网友:
这个点焊电流不大啊  米亚基的配套变压器  都是2000a以上

网友:
这点焊机功能比较多,里面挺复杂的

网友B:
高频逆变点焊机,应该还有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逆变点焊机,应该还有可控硅

这么大的一坨铁芯,能高频吗?

网友C(2019-04-13):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触发方式没有? 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触发方式没有? 能说说吗

方法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