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db3d小电批

楼主(2019-02-28):
求助前辈高手,闲鱼收了个瘕次的日立db3d小电批,是07年的老款镍镉电池机型,由于老款与db3bl2新款是一个模子,电池盒能通用,卖家改了锂电池,但机身内部还是原装,只有正负电线通到电极接电池,现在能否把新款db3bl2的电路板总成换在老款机器上?谢谢各位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放电没问题

网友:
不能,别折腾了。
db3d如果换db3bl2的控制板,必须得更换开关,划不来。
再说db3d有检测电压差的功能,而L2并没有,其它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是的,闲鱼马云家各种找这款机器的打黑机想合一个,在马云家倒是找到了,问商家l2的电控是双层电路板,老板因为是07年那个时候的产品,电池是两个镍镉电池串联,电路板是单层电路板,也只有简单的大功率管温度检测,没有过放电路保护,关键是新板要比老板厚差不多1cm,老板也很耐心倒是帮我找到了老款电路板要130大洋,考虑不化算已经入手了新裸机,坛友谁要作配件可以出给需要的朋友,这个机器成色还是很新,那夹头无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