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Vido原道便携一体机拆解,Windos8系统还不带电池,配置了然

楼主(2019-02-28):
windos8 电脑,配置是pad的配置,2g+32g

4个usb,一个网口,一个wifi,一个lan,一个tf

还有喇叭

原道出品,这个公司现在做啥了

win8

触控屏电容的,不过很难用,不知道为啥

刷了win10系统

背面一片铝片,散热用

看到一个板卡,整个计算机核心都在这上面

喇叭

电容屏接口

还带一个mic

还带一个易碎贴

bios电池

到处都有散热

核心小板,国产flash

内存金士顿的

intelcpu

板子设计直角接口,很难拆卸

有线网卡

usbhub

屏幕粘在壳子上面,不拆了,是720的

全家

到此,多谢观赏,基本没啥用,运行不了啥东西

网友:
优秀文章,照片真清晰

网友A:
装内存的位置接了WIFI天线,还怎么装内存?

网友:
好小一块核心板,那个插槽像内存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内存的位置接了WIFI天线,还怎么装内存?

第一眼我也以为是个内存槽,还在纳闷怎么会有这种接口的无线网卡,看了全部的照片发现那是个核心板

网友:
电脑小型化了啊

网友:
这是哪边的专用机吧?
我有个同样配置的平板,双系统的,挂在跑步机上看看视频挺好的

网友B:
“基本没啥用,运行不了啥东西”,那就送我吧。
话说这比较有玩头,有手机维修技术的可以自己扩容,将内存扩展到3G+128G、4G+64G、4G+128G、4G+256G等

网友:
还有哪里买不,想买一个。

网友:
没见过,平板合体扩展坞?

网友:
这造型好奇葩啊。。。

网友:
空间好浪费,挖空加电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商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啥用,运行不了啥东西”,那就送我吧。
话说这比较有玩头,有手机维修技术的可以自己扩容,将内存 ...

嗯,公司以前采购的,现在还在帐,还真不不能随便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公司以前采购的,现在还在帐,还真不不能随便处理

嗯嗯。                           ((2019))

网友:
华为平板算不上什么,只是换了大电池大屏幕,去掉通讯基带。楼主的才是真正的平板电脑,可以运行photoshop修图和ProDAD防抖视频等后期软件,但不知道CPU的温度墙怎样。

网友:
用过同款处理器的平板,体验很差

网友:
这个东西似乎是外面那种卖保险的开网页用的 性能很差 还有些路边冲印照片和下载歌曲铃声什么的也有用这玩意的

网友:
ARM用2G内存都偏低,何况X86架构,真是坑爹啊

网友:
那核心板有点意思。跟x86开发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