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雅格YAGE 1502型LED充电式台灯

楼主(2019-02-28):
雅格的台灯好多用草帽灯的呢,这台也是,电瓶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充满电只能使用半小时左右。换锂电放得下电池不太好放充电板,当然如果在充电端直接加4056倒是简单可阻容降压充电太慢,打算搞块三星0.75A的充电板加入,就怕放不下,有改过的朋友没?

网友A:
我改过,只保留了触摸功能,然后加了一个三星充电板直接接灯,没加电池,因为我不移动用,天天插起的,像我的如果要移动用也可以就是再加一个tp4056板和聚合物电芯,我有充电宝剩下的电芯,就是灯没移动我也没加

网友:
这种怎么改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只保留了触摸功能,然后加了一个三星充电板直接接灯,没加电池,因为我不移动用,天天插起的,像我 ...

改锂电的话,还需要原电路吗?4.2v会不会电压高?

网友:
下面的支架和底座全部扔掉,只要灯头那一块,LED板子下面能放块手机电池(我改的这个LED灯的针脚剪短或者直接打磨一下,放块三星S3的电池还有点松),一个双档位的拨动开关,电池负极出双线,一根走灯板,一根走左边固定螺丝上,正极出一根接拨动开关中间脚,然后左边脚到灯板正极,右边脚到右边固定螺丝上,实现开关在中间断电,拨左灯亮放电,拨右可以通过螺丝孔充电(需要用铜电线自己做两个C形夹,TP4050保护板外置,还可用到别的锂电上)。

网友:
好了,拆完就可以改锂电了

网友:
用4056,然后手机数据线直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的话,还需要原电路吗?4.2v会不会电压高?

我是手机充电器直接接的灯珠, 灯板灯珠都是并联,也就是电压是直接加到灯珠上面的 ,没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的话,还需要原电路吗?4.2v会不会电压高?

我刚才说错了,5v是不能直接加到灯珠上的,

网友A:
都改很久了,有一年了吧,突然想到拆开看了一下,哇,电路板真漂亮,以前都没觉得,研究了一下我这个可以装两节186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改很久了,有一年了吧,突然想到拆开看了一下,哇,电路板真漂亮,以前都没觉得,研究了一下我这个可以装 ...

没太明白怎么改的~意思是电路板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怎么改的~意思是电路板都换了?

绿色的是三星版 黄色那个只留了触摸功能(触摸功能自然就有限流能力),两根黄色线是直接到充电板(断开阻容)

网友:
这类最好改成5V输入,加一块4056充电板就行,如果改成220V输入,还得加充电头,有时放不下。

网友:
这种阻容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连8字头一块拆了,用usb充电,空间有的是,

网友:
弄几节锂电并联,最高4.2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大的空间,大婶随便放个几安时的电池进去。。。。。

网友:
先用原来的阻容分压,输出端加稳压管和可调电阻,把稳压值调到3.6V到4V之间,最后放入废旧锂电池。电路故障,换5V 1A小充电器拆出的电源板,再加4056等。

网友:
我觉得把电池改成锂电池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