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unwen拆解-拆杂牌的电脑电源,顺便清理灰尘

楼主(2019-02-28):
近日以来(1月末把电脑修好之后),电脑用一段时间的时候摸了一下电源的散热孔,有温热的感觉,昨天发现电脑无法进系统,于是把机箱从桌上搬下来,将机箱打开之后,把硬盘拆下来检查、清理,发现硬盘SATA接口的触点有污物(不光泽),用橡皮擦擦了擦,触点有光泽之后,又把内存条从主板上拆下来检查,然后擦了擦触点。然后把那些长度过长的连接线穿到机箱后面(走背线),走完背线之后欣赏了一段时间(观察走线质量之类的)。
昨天把电脑拆开进行维修的时候,还寻思着顺便把电源拆开看看(最终还是没拆)。
昨天在给自己修电脑的时候,我还顺便检查了电源,从散热孔、风扇孔看了看电源里面,瞄了一眼,发现电源输入端没有EMI滤波电路(有焊接位,用短接丝连接上了),还发现一个PFC,PFC有可能又是铁块之类的,当时心里想着:2013年花了2000多元配的电脑主机,竟然装杂牌电源,从2015年开始就小故障连连,内存频率降低(由1333MHz降到1066MHz)、硬盘掉盘(掉盘时不停地嘎吱嘎吱响)、开关机速度慢(关机速度巨慢,1分钟左右),真是无语了。
电脑用一段时间之后,摸电源部分感觉温热,估计里面灰尘太多,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引起电容失容(电解液干涸),先拆开清理清理。
下面进入正题
由于修的过程还盘过背线,先来欣赏欣赏。
正面
感觉清爽了些许

背面

细节

电源插口
4pin电源插口、主板电源插口
4pin电源插口有老式并口电源插口(D型插口)、SATA电源插口,主板电源插口也分两种,20pin、4pin(把另外4pin结合起来是24pin),新电脑、旧电脑通用。

拆下来之后

散热孔

参数

拆开

PFC

假PFC,铁块配重。当金属不花钱是吗

拆完之后把线拆出来,这个用来当配重用。

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拆下电路板之后看了看,结果没有绝缘垫,只通过一个塑料件来支撑,有很高的安全风险,容易导致使用者触电。
清完灰装好

通电测试

使电脑电源在不接主板的情况下启动,破 解 方法:输入端接通220伏市电之后,用跳线将绿、黑两根线短路,即可使电源启动(空载时风扇转速较低)。如果跳线太短,则与绿线附近的黑线短接。
分析了一下,山寨产品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一是人们为了省钱,二是有些人贪财欲太强(想钱想疯了)。
看来,造假的人就该蹲监狱。

坛友们,如果手头有几个正规品牌的电源(台达、康舒、航嘉、全汉),送我一个吧。(这电源用不下去了,不安全)

@数码小透明
@snowrose2000
@azzajazz
@小雪碧

噢亲ZBC哈拉少!

网友A:
哥们。。省电也开个灯啊。。最差弄个手电补光,实在不行USB小夜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省电也开个灯啊。。最差弄个手电补光,实在不行USB小夜灯吧。。。 ...

嗯嗯

网友B:
怎么说呐饭店讲翻桌率每桌利润少一样赚钱当然也可以翻桌率低但每桌利润高不过这样门口抽水的就赚得少啦

网友C:
老坛,好歹点跟蜡烛,还是忍不住要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坛,好歹点跟蜡烛,还是忍不住要给你点赞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呐饭店讲翻桌率每桌利润少一样赚钱当然也可以翻桌率低但每桌利润高不过这样门口抽水的就赚得少啦 ...

嗯,是的。

网友:
这不知道以为你去别人家偷偷拆机了

网友:
山寨电源之所以有市场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  要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