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并修复LG128M优盘

楼主(2019-02-28):
还是坛友的榴莲包,里面4个优盘,两个8g,两个128M,其中故障两个,一个8g不能格式化已经修好。这次是128M的优盘插电脑没反应。
插电脑没反应,插充电器USB口指示灯亮了,怀疑是接触不好。重新插回笔记本扩展坞端口,电脑识别。看来是优盘磨损太严重,笔记本是12年老本,也磨损的比较严重了。
那就手术吧,换个usb头。

LG镜子侧面

128M

拆开,没见过的主控

主控标志

降压与晶振

三星FLASH

通电指示灯

找出个usb头

拆下原来的usb头

安装好新的头

使用三次改装中兴2400电源拆下的插座做外壳
插上电脑

软件识别不出主控

跑圈正常,速度还可以哈

拿出我做的对讲机写频DOS系统

把系统写入优盘

选择usb启动

读取

载入系统正常

好了,难看的128M写频专用优盘搞定

网友:
这么小的容量,能改容量

网友:
原来的那种头也很常见啊。怎么弄个那么难看的呢。。。。

网友:
找到用途还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
果然很难看

网友:
实在太难看点。。。

网友:
原来的外壳呢?

网友:
U头实在太歪了

网友:
谢谢分享。。。。救人一命,胜造七有浮屠。。。。。

网友:
修好也没地方用呀,收藏

网友A:
这外壳是直拉砸开的吗?

网友:
还好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壳是直拉砸开的吗?

用美工刀呀

网友:
熱心會員  内在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