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偶遇汽车检修站里面的配件图片,想知道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9-02-28):
大家看图片好看吗?

网友:
山路十八弯------曲轴!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发过同一样的图片。

网友:
发动机里面的曲轴

网友:
4缸发动机曲轴

网友:
曲轴, 旁边的活塞环!

网友:
大修所拆,曲轴,四配套,轴瓦,最后一图再加上鸡爪、前后嫖客

网友:
一辆皮卡,还是小功率的皮卡

网友:
曲轴和曲柄轴瓦,齿轮可能是配合顶杆机气门组件,或者带动润滑油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用机头?

可能是皮卡或者货车的,估计不是农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