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异形的平板天线,竟然有两个接口,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9-02-28):
这个平板天线有两个接口,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上面什么标识都没有

平板天线的正面,底下出来两个接口,网上找了半天平板天线拆机,没找到类似的。

天线的背面,中间四个安装孔应该是装架子的。没有做防水处理。

拆开天线,有两块天线,不知道是不是2.4Ghz的,或者这种天线2.4、5、5.8是通用的吗?有大神给解答一下吗?

拆开其中一个天线翻转过来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把一个3070网卡给装进去,可以用吗?或者取代路由的天线可以吗?
还有可以把两块网卡整成一块吗?怎么弄,直接并联可以吗?可以提高信号接收率吗?
希望懂得大神能够解答一下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是阵列天线,看上去是宽频的,估计是小基站用的,一般是1700MHZ-2700MHZ这个频率,2.4gwifi可以用,最好找设备测试一下,另外这两个天线可以单用一个,

网友:
一般路由器不带功放,这个天线估计有50瓦,路由器带不动增益不会有所提高

网友:
应该是5G天线(双极化),所以有两个接口。

网友:
双极化天线,收发是分开的,目测信号强度大于8DB

网友(2020-09-04):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23-04-08):
应该是双极化天线

网友(2025-04-22):
怎么这种结构。

网友:
双极化怎么两个板